[技术问答]
新塘NuWrite烧写器对坏块的处理

楼主(2017-11-06):
大家好 想问下新塘的NuWrite烧写器对坏块的处理机制是什么 为什么我烧写完文件系统 内核 uboot之后 内核烧写地址是0x200000 在0x280000处有个坏块,启动就找不到内核,坏块不应该跳过不影响吗 为什么啊 在坏块后面启动就没事。

网友A:
你的每个芯片都有这个位置的坏块?

网友B:
问这个系列芯片的问题,在好多论坛都没答案。

网友C:
烧写器应该不会避开坏块吧,如果避开坏块,需要使用指针跳转的,不然那个代码走到那里不知道下个地址哪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每个芯片都有这个位置的坏块?

不是 就这一块板子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写器应该不会避开坏块吧,如果避开坏块,需要使用指针跳转的,不然那个代码走到那里不知道下个地址哪儿了 ...

这样啊 谢谢啊

网友C:
对,烧写器就是避开了,程序也没法执行,烧写器不会往程序里添加跳转指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烧写器就是避开了,程序也没法执行,烧写器不会往程序里添加跳转指令的。 ...

你的意思是 烧写器其实是跳过了那些坏块写到好的块里了 只是没有跳转指针启动的时候不知道跳到哪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