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关于激光测距中频率的调制

楼主:
我的毕业设计打算做这个,最近在知网,万方上找了很多资料,但是还是没有看懂,自己在网上买了一个来拆,但是电路完全看不懂,只知道用了SGM8592,NCP5351之类的芯片,有大神能跟我讲讲激光信号是怎么调制的吗?

楼主(2017-11-06):
我现在想知道怎么调制激光的信号,只要对激光发射器输入直流信号就能让它处于发射状态,那么我如果输入一个正弦信号会怎么样呢?这样算是对光信号进行调制了吗?

网友A:
可以先把你的电路贴上么. 让大家一起来看看

楼主:
我贴上来,主要是现在怎么将发射端的信号调制为正弦信号,我想用有源晶振直接输出一个正弦信号,这两个信号怎么合成我想要的信号,还有就是激光头的PD管能不能直接用作接收端呢?

楼主:
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又有了新的问题,就是如何接受后续的激光信号呢,资料普遍都是用的光电雪崩二极管,是只能用这个吗?除了这个还能使用什么器件来接受这个信号呢?如果使用光电雪崩二极管,那么型号上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