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三级管电路,想不通

楼主(2017-11-06):
如附件中电路,电路基本作用如下,随着负载电阻阻值不同,AD采样值变化,可以判断负载电阻是正常还是短路还是断路。
疑惑点如下:
1.VT10的基极电压确定,所以VT11基极电压应该也是确定的,所以VT11的射极电流应该也是确定的才是(VT11射极偏置,相当于恒流源),那么AD值应该与负载电阻无关才是。
2.按照计算,VT10的基极电压应该是14左右(光耦完全导通),但实际测量是1.6V,说明三极管钳位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图中那个稳压管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那个稳压管是多大的

6.2V的

网友B:
复合连接的三极管,当一个用;
1.空载时:电源->RB->B->E->RE ->GND;电路中通过电阻RB给BE结供电,由于RB阻值较大,电流很小,在RE电阻上电压很小;
2.接入RL后,电流小于你说的恒流电流时,RE上就是电流了,到达VB限定电流之前,和负载电流正比,电流最大时为(VB-(Vbe))/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合连接的三极管,当一个用;
1.空载时:电源->RB->B->E->RE ->GND;电路中通过电阻RB给BE结供电,由于RB阻 ...

那你说VT11是开关管状态?

网友C:
200K 的限流电阻,能让稳压管输出电压多少呢?也就是3-5V而已,1.6V是正常的。关键是光耦开启时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C:
V10的基极电位绝没有6
.2V而已。

网友D:
光耦控制端的电流这么小,能开启LED吗?

网友E:
这个电路光耦导通才有效,电路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需要实测调试一下,VT10上下拉电阻需要调整及电阻R5自己计算一下,光耦导通VT10也要导通再VT11导通,都导通了才能检测负载是否有短路的问题

网友E:
光耦的上拉电阻有点大光耦不导通,光耦导通电流控制在5-10毫安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耦的上拉电阻有点大光耦不导通,光耦导通电流控制在5-10毫安都可以

光耦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耦控制端的电流这么小,能开启LED吗?

光耦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K 的限流电阻,能让稳压管输出电压多少呢?也就是3-5V而已,1.6V是正常的。关键是光耦开启时的电流是多 ...

没注意过稳压管这个参数,受教了

网友F:
恒流源,可以检测负载过大或开路,但检测不了短路

网友E:
没有完全导通驱动不了三极管

网友G:
R47,48,49数值太大,换成10K,10K,30K试试。修改后,如果基极电压正常了,此时,负载电阻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输出电流是不会有很大变化的,除非断路。
三极管的封装尺寸太小,由于其承受功率较大,尤其是负载短路的时候,末级三极管SOT23封装的恐怕够呛。

楼主:
统一回复:1、电阻R46确实过大。2.由于VT5和R51,R52,R53的存在,能够保证VT11的电流不会超过30mA,但是负载短路时,,VT11的CE之间压降确实过大,封装不对。3.负载电阻由大到小,VT11会从饱和状态,退出,到恒流状态。不对请指正。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1、电阻R46确实过大。2.由于VT5和R51,R52,R53的存在,能够保证VT11的电流不会超过30mA,但是负 ...

电流会超过30mA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检测负载的断路、短路(负载电阻在一个范围内的),例如有些应用场合:<0.5mA算断路,0.5-5mA算正常,5-30mA算报警,大于30mA算短路;
VT10/VT11/VZ5/R51/R52/R53在这个地方组成限流电路,简化计算:最大电流大约是 (6.2V-0.6V-0.6V)/(R51||R52||R53=130) = 38mA左右;也就是说不管负载怎么变化,即使短路最大电流也不会超过38mA;
VT10基极要达到6.2V(稳压管起作用),只有负载电阻小到一定程度,电流到达限流38mA时;如果负载电阻太大电流小于38mA,VT10基极就会低于6.2V(稳压管没有作用);

网友I:
VT10的基极电压为(0.6+0.6+Vr51),当Vr51小于5V(6.2-1.2)时,稳压管不起作用。
Vr51和负载电流成线性关系。负载电流0~38mA,对应的AD值是0~5V。

楼上提到光耦部分,这部分电路是没有问题。VT10基极电流极其微小,只要光耦稍微导通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J:
把VT10基极断开再测量ZV5的电压是否为6.2V,如果不是则光耦导通电阻过大,如果正常再来怀疑右边电路,右边同样把VT11断开测量TV10的Ve,如果正常则问题是在TV11,如果不正常则问题是在TV10,所以很简单就找到了问题。

请看看19、20楼的回复。

网友K:
R47,R48太大了

网友I:
看来很多人基础知识不过关啊。

正解在19、20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