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ex转化成bin后两者的区别

楼主(2017-11-06):
如题,如果将HEX文件用hextobin转化成软件转化成bin文件,然后打开他们,HEX 文件的数据区和bin文件显示的内容是不是应该一样的?如果是这样,那我的转化的怎么不一样呢?(如图)

网友A:
Hex导入的时候不不用加偏移地址,bin导入的时候要加偏移地址,你确认你的导入操作是否正确。是的话,你要找找你的转换软件。JFlash好像可以导入hex,然后ROM区另存为Bin吧,你试试看看。

网友B:
你该仔细看看HEX文件和BIN文件的格式说明

网友C:
一个有偏移地址一个没有偏移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