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单片机,该学哪个 OS ?

楼主(2017-11-06):
玩单片机的,想学OS。
请教大神:
1. 该学哪个呢 ?FreeRTOS,uCOS, 还是 RT-Thread ? 或者其他的OS ?
2. STM32F4的开发板 可以用来学习 OS 吗 ?

非常感谢 !

网友A:
1\ 你说的两个都可以
2、可以的

网友B:
可以都学习使用一下,一通百通。

网友C:
任选一个,只要一个搞明白了,换另一个也不存在问题。

网友D:
肯定可以哇
RTT吧,最近3.0了

网友E:
虽说, 那个都可以, 但是我还想多问一句, 你学单片机, 有啥方向呢
目标做什么样的控制, 说出来, 大家可以给一个更有针对性的推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说, 那个都可以, 但是我还想多问一句, 你学单片机, 有啥方向呢
目标做什么样的控制, 说出来, 大家可以给 ...

谢谢版主 !

也没啥方向。就是为了找个待遇高的的工作

网友F:
可以先聊聊你单片机学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E:
可以自己选个方向. 先学单片机, uCOS 相对地网上的资料最丰富
不过学 OS, 得先看书, 要明白 OS 机理后再玩, 就跟玩单片机一样了

网友G:
我是先学FreeRTOS,目前也正在学,然后再去看看ucos,据说21ic公开课的ucos讲的不错,顺便这次积攒活动就拿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是先学FreeRTOS,目前也正在学,然后再去看看ucos,据说21ic公开课的ucos讲的不错,顺便这次积攒活动就拿 ...

跟随杰杰的脚步学习free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