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手工焊接0805的肖特基二极管,丝印不易辨别,怎么破?

楼主(2017-11-06):
(无正文)

网友A:
对视力要求特别高啊

网友B:
不一定要用库里标准的标志, 可以自己定个简单又好认的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要用库里标准的标志, 可以自己定个简单又好认的标志

是器件的丝印,不是板上的。买到的批次不同,出现这种问题了,无奈供应商是老板的朋友

网友B:
如果是边带料, 那么料的器件方向都是一致的, 识别了一个, 后面就不用识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边带料, 那么料的器件方向都是一致的, 识别了一个, 后面就不用识别了 ...

手工焊,从料带到板子,那么小元件,姿态早没了

网友B:
你完全可以固定好边带, 拉开边带上的封条时, 拉开一个取一个, 未必就慢吧

网友D:
只要焊接的时候标记还在不就行了,快速焊接,丝印不会被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完全可以固定好边带, 拉开边带上的封条时, 拉开一个取一个, 未必就慢吧

0805的小元件,应该是撕开后,先把它倒出来(这个时候姿态已经没有了),然后用镊子去夹。
(直接在料带上夹似乎夹不着,没有足够空间)

网友C:
其实二极管应该是一头有记号的。
安排能看见记号的去焊就行了。

网友E:
0603一排一排都是手工焊的,完全凭眼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