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有没有用过铂电阻的大大

楼主(2017-11-06):
如题,有没有在这方便有丰富经验的大大有成熟的电路图,和在软件编写的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望各路大神不吝赐教,小白感激不尽,运算放大器会不会受温度的影响很大,最好把使用环境温度控制到多少范围比较合适?

网友A:
你说的是pt100铂电阻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pt100铂电阻温度传感器?

对,前辈可成用过?

网友B:
这个只要有分度表,AD之后,就是四则运算了啊,然后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 当你的温度量测还搞不定时,请进, ◆〓 , 老帖新开

自己有做过用NTC的项目能精准控温,关键就是铂电阻要用到放大器,关于放大器怎么选择,差数怎么设定,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没有经验,前来请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有做过用NTC的项目能精准控温,关键就是铂电阻要用到放大器,关于放大器怎么选择,差数怎么设定,需 ...

放大器用OP07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有做过用NTC的项目能精准控温,关键就是铂电阻要用到放大器,关于放大器怎么选择,差数怎么设定,需 ...

〓◆ 传感器及其信号调理技术 257页 27.4M 高清书签版 ◆〓
〓◆ 传感器电子制作DIY(54例) 295页 20.2M 清晰书签版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前辈可成用过?

用过的,这个比较常用。
你要大大什么精度?
一般应用用两线的传感器就可以,高精度的用四线的传感器。
关于放大器芯片,美信、ti、adi等厂家有针对这类应用的芯片,你可以去各厂家官网找一找或者在网上找找,有很多应用案例的

网友D:
LM 358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 传感器及其信号调理技术 257页 27.4M 高清书签版 ◆〓
〓◆ 传感器电子制作DIY(54例) 295页 20.2M 清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的,这个比较常用。
你要大大什么精度?
一般应用用两线的传感器就可以,高精度的用四线的传感器。

好的,谢谢,好像电源这款也很有讲究吧,我在网上查了资料需要恒流源或者恒压源才能保证精度吧,现在可以要求0.5度,所以设计开发的时候应该要做到0.2的样子才能满足批量要求的。

楼主:
感谢各路不吝赐教的大大

网友E:
好久以前用过,有参考电路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好像电路有一个431和运放组成的电路

网友F:
电压端直接RC滤波进ADC,不需要放大,靠ADC内置PGA就行了。
电流端串个精密电阻,两端电压作为ADC的VREF,所谓比例式测量,这样测量精度只由精密电阻的精度确定,恒流源的精度低一点没关系。甚至只要串一个稍大的电阻限流就可以。
ADI的AD779x,VREF可以低到0.1V,所以精密电阻只要保证在整个测量范围内比PT100的电阻高一点就行。
嫌AD779x采样慢的话,可以用AD719x,快得多。
嫌ADI贵的话可以用国产天微的TM77xx。

网友G:
用AD7792解决你所有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