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PK位置矢量

楼主(2017-11-06):
引用百度:
位置矢量是在某一时刻,以坐标原点为起点,以运动质点所在位置为终点的有向线段。
位移和位矢虽然都是矢量,但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位矢是在某一时刻,以坐标原点为起点,以运动质点所在位置为终点的有向线段;而位移是在一段时间间隔内,从质点的起始位置引向质点的终止位置的有向线段。

位矢描述的是在某一时刻运动质点在空间中的位置;而位移描述的是在某一时间间隔内运动质点位置变动的大小和方向。位矢与时刻相对应;位移与时间间隔相对应。

引用HWM的帖子:
先明确几个概念:

1)位置

物理中的位置是指物理空间中的一点(不妨标为A)。在确定了坐标系后就有一条由坐标原点至那个位置(A)的有向线段,可用r[A](其中方括号可理解为下标,后面将简化表示为rA)表示。如果泛指位置,则可略去[A]仅表为r。显然,位置是个矢量,且特指矢头所指的那点,具体方向和大小还需取决于坐标系。一旦选定坐标(此也是位置的矢量空间),那么位置矢量的方向和大小都被确定,但位置矢量并不特别注重其大小和方向,由此能确定位置(A)即可。

网友A:
谈位置必须有参照系参照,否则是无意义的。那么,引入了参照系(坐标系),物理空间中的位置就是矢量。问题是,这里的参照系不要求唯一,选一个可用的即可。

网友B(点评):
位置的方向指向那里?

楼主:
"谈位置必须有参照系参照,否则是无意义的。"  这个我赞同

“那么,引入了参照系(坐标系),物理空间中的位置就是矢量。” 这个我有点纠结

位置位置矢量 这两个不同的词。但是直接说位置是矢量是否不太严谨?
这样一来的话,位置 与 位置矢量 就没有区别了。

网友:
又要开始神仙打架了??

网友A:
“有 位置 和 位置矢量 这两个不同的词。但是直接说位置是矢量是否不太严谨?”

本质上,“位置”和“位置矢量”没有什么不同。前者生活化,而后者则更学术点。

“这样一来的话,位置 与 位置矢量 就没有区别了。”

没本质区别。

楼主:
你应该是对的。位置和位置向量应该是一个意思。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sition_(vector)

In geometry, a position or position vector, also known as location vector or radius vector, is a Euclidean vector that represents the position of a point P in space in relation to an arbitrary reference origin O. Usually denoted x, r, or s, it corresponds to the straight-line distances along each axis from O to P:[1]
但是先有点,然后才有点的位置。或者某个位置有一个点。
点和位置是等价关系?
点的位置是向量,应该还不能直接说点是向量,

网友B:
哦,这样就说圆了,最好再規定“位置坐标”是非法的。位置是矢量,位置不是点,我记住了。但是矢量是空间中一个点怎么理解呢?

网友B:
好好看书,一定要看百家书,你就变成大家了。

网友B:
最重要的是,要承认书上的都是对的,这样融会贯通之后,就成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的是,要承认书上的都是对的,这样融会贯通之后,就成才了。

这本书这么说,那本书那么说,两本书说的不一样,甚至矛盾。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本书这么说,那本书那么说,两本书说的不一样,甚至矛盾。怎么办?

靠,老糊涂了。听不出我说的什么意思啊。凉拌。

网友D:
我地亲乖,这个居然也是反面教材!!!不服不行!!!

直接跪地求饶了,懒着争论了

网友D:
我天天跟大家说,这些大师就会死记硬背教材,生搬硬套,根本不具备思考和逻辑推理能力!

当然了,水平不够的话,聊着聊着就被套进去了,自动晕头转向!更别谈辨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的是,要承认书上的都是对的,这样融会贯通之后,就成才了。

就咱这水平,这些东西又不是自己研究出来的,只能是多看书,多学习。

不是说书上一定就是对的。但是书上的可信度相对高一点。

你要是觉得维基百科上说的是错的,你可以直接指出来。

咱不是油盐不进之人。

网友B:
我说的已经够明白了,用大白话说:如果你认为 位置=位置矢量 ,那么我在这里提的几个问题,你自己要搞清楚,而且还有更多的问题。

网友B:
你不是油盐不进的人,看的出来。但是我是!我来这里就是把溅到我脸上的油星子盐沫子洗掉。

网友D:
昨天晚上先看见这个帖子,一看大师居然把位置和位失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血压噗噗上升!要是普通网友说的,大可笑笑了之,但这番言论出自复旦大学博导教授之口,你叫网友怎么接受这个现实???????

我前天说过一次,大师和大侠的思维模式是一模一样的,根据大侠的白马非马说,由/位置矢量/这个术语,推论出位置必然是矢量,不然就白马非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油盐不进的人,看的出来。但是我是!我来这里就是把溅到我脸上的油星子盐沫子洗掉。 ...

我没有喷你,在另外一个帖子同样一个是这个问题,我点赞了。你自己可以看看。
最起码在那个时候,我认为你是对的。现在我也没有说你是错的。
在这个帖子中,也没有反对你的观点。我只不过把维基百科的链接和部分内容贴出了,在你没有回复之前,或之后你看出有针对你的意思的?

也许是你自己看不惯,要说上几句。

大家有各自的观点很正常。愿意继续讨论,就继续。所谓诲人不倦。

你要是提问题就提出来,大家讨论。或者你水平高一些,教导一下网友也可以。

总之要心平气和。

楼主:
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之前我对向量与相量的概念分的不清楚。
通过这几天的讨论,自己也查了一下资料,现在搞清楚了。
这就是在论坛上的收获。

是高手,就指点一下大家,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水平差点,就多学习。
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应该是受到鼓励的!即使是错的,不说出来怎么知道自己是错的呢。

楼主:
维基百科只是说位置,或者位置矢量是通一个概念,并没有说点就是位置矢量

网友E:
有啥好争的,学术圈有大家统一的定义,野路子爱咋定义就咋定义。名字叫阿猫阿狗没区别,拿着基础定义咬文嚼字真是浪费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啥好争的,学术圈有大家统一的定义,野路子爱咋定义就咋定义。名字叫阿猫阿狗没区别,拿着基础定义咬文嚼 ...

学术上你什么都没说.
       你的话只表明你很在意“专业”,并认为自己很专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位置的概念我已经说的很多了。哦,矢量就是点不是你说的,是人家说的。

      我不接受什么维机说法。

说矢量就是点就是一个重大错误,好几本书都不会提向量是点的说法,一个字都没有,不是说各种书会自相矛盾,定义方面基本不存在重大错误,某位大师就是喜欢随口下定义,某位版主有点拉偏,某位的向量是函数未经证实,就这样。。。。

网友G:
无意义的争论,大家都知道是那回事就行了!搞点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