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为何STM8L052的LCD不显示?我已经在LCD->RAM中写入数据了

楼主(2017-11-06):
VLCD电压 3.3V。

void LCD_GLASS_Init(void)
{
  /* Enable LCD cloc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LCD, ENABLE);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HSI, CLK_RTCCLKDiv_64);

  /* Initialize the LCD */
  LCD_Init(LCD_Prescaler_2, LCD_Divider_18, LCD_Duty_1_8,
           LCD_Bias_1_4, LCD_VoltageSource_External);

  // total 19 segments [seg00:seg18]
  /* Mask register*/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0,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1,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2, 0x07);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3, 0x00);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4, 0x00);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5, 0x0F);
  LCD_ContrastConfig(LCD_Contrast_Level_7);
  LCD_PulseOnDurationConfig(LCD_PulseOnDuration_7);
  LCD_Cmd(ENABLE); /*!< Enable LCD peripheral */
}

网友A:
背光亮吧?不是电路问题?

网友B:
任何显示都没有吗?
用万用量下,某段能否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显示都没有吗?
用万用量下,某段能否量

背光有,手碰碰引脚能显示,奇了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亮吧?不是电路问题?

VLCD 3.3V,MCU肯定正常工作,其他就是COM和SEG连接应该没有问题,液晶工作电压3.3V

网友C:
啥LCD啊,LCD不显示一般是时钟线的干扰问题

网友D(2018-07-26):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可以学习一下吗?我同样的程序,在STM8L052R8可以正常工作,在STM8L052C6就不亮了。万用测试引脚时,某些段会亮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背光有,手碰碰引脚能显示,奇了怪了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可以学习一下吗?我同样的程序,在STM8L052R8可以正常工作,在STM8L052C6就不亮了。万用测试引脚时,某些段会亮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可以学习一下吗?我同样的程序,在STM8L052R8可以正常工作,在STM8 ...

后来我查到是我的LCD问题,代码可以的

网友E(2020-01-13):
RE: 为何STM8L052的LCD不显示?我已经在LCD->RAM中写入数据了

你好,我遇到跟前辈一样的问题了,可以帮我解疑嘛?

网友E:
我的qq:1468478136,谢谢啦,前辈。我也想知道是否我的LCD有问题

网友F(2021-01-07):
1)大家好,我用的是STM8L152K4T6单片机,液晶屏厂家给的资料是1/4 DUTT,1/3 BIAS,不论怎样修改分频系数,显示总是很暗,闪烁。将1/4改成1/8就显示正常了。
2)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向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0x01);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3,0x10)里面置高无法点亮,很疑惑。
3)//COM0--PA4,COM1--PA5,COM2--PA6,COM3--PD1,SEG8--PD2,SEG9--PD3,
用示波器看COM0--PA4,SEG8--PD2,SEG9--PD3,均为方波,但是COM1--PA5,COM2--PA6,COM3--PD1,显示波形不正常。下面是波形图,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