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FSMC是否可以对接此设备

楼主:
现在有一设备读写时序如下:

图中上半部为MCU端时序,下半部分为DEVICE时序,
读写都是先送地址,因此才考虑FSMC为NAND 8-bits模式。
计划FSMC配置成8bit总线,CE/WE/D[7:0]对接,
就是DEVICE有个要求提供CLK 2MHZ不知怎么处理?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7-11-06):
补充:MCU端还需要2个输出IO,即AS信号和E信号(E应该也可使用FSMC_ALE)

网友A:
没看到图;

SRAM接口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

SRAM接口也可以的

SRAM不行啊,没法复用地址数据总线图片是站内地址,,,不允许我发链接 http:// photo.21ic.com/board/getPic/type/1/id/94509  (拷贝//后试试)

网友B:
主要还是看下TFT的驱动芯片对接吧。

网友C:
TFT的驱动芯片 一般是能够满足 intel 的 SRAM 的接口规范的

楼主:
看样子没法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