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455接SEED-XDS510PLUS仿真器遇到的错误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7-11-06):
C6455接SEED-XDS510PLUS仿真器遇到的错误及解决方法

DSP :TMS320C6455
      仿真器:SEED-XDS510PLUS
      描述:用C6455接仿真器出现The port index 0x0 is undefined in the icepick xml file错误。

      刚开始以为510仿真器不支持c64xx系列的dsp,但看仿真器的说明书里写的是支持的,尝试这用了下,打开CCS时,出现The port index 0x0 is undefined in the icepick xml file错误,connect时,连接错误。配置如下:

     Family: C64x+
      Platform: SEEDXDS510PLUS

      然后选择C6455 .

      解决方法:右键点击dsp,在Port Number 里面将0x0改为0x10,重新启动ccs,问题解决。

网友A:
仿真器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B:
推荐XDS560试试。

网友A:
很多的仿真器都缺少相关的驱动

网友B:
现在的XDS100V3支持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