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6000系列之C6455的EMIFA接口

楼主(2017-11-06):
DSP C6000系列之C6455的EMIFA接口

背景
      使用FPGA系统进行视频采集,DSP进行视频处理需要了解以下知识:
  •1.  DSP-C6000系列的中断与GPIO系统
       •2.  DSP-C6000系列的EMIFA模块
       •3.  DSP-C6000系列的EDMA模块
       •4.  FPGA的乒乓RAM
       •5.  一种视频格式(例如VGA,PAL等)
       •6.  视频处理算法

      EMIF是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的简称。个人认为它是DSP比较强大的地方之一。通过EMIF接口,使得DSP可以和FPGA很方便地进行大数据量的数据传输。
      C6455的EMIFA可以访问多种外部存储器,比如:SRAM,ROM,FLASH等等。当然,也包括FPGA。本文的重点就是介绍使用EMIFA接口与FPGA建立无缝连接。
       EMIFA
       根据习惯,还是先贴图,框图总给人一目了然的感觉。

       这是官方文档给出的EMIFA模块的接口示意图,乍一看,复杂的很。好多引脚而且还有好多复用。

       这一张图首先是把EMIFA模块的接口分了类,然和呢,我把在与FPGA通信场合下所需要使用的管脚使用红色框框标注了出来。是不是少了很多呢。归纳一下标注的管脚,如下:
•AED[63:0]        64位数据总线
•AEA[19:0]        20位地址总线(Optional)
•ACE2              片选信号(低有效)
•AECLKOUT      时钟信号
•ASWE             写使能(低有效)
•ASRE               读使能(低有效)

    (注:应用场合是DSP读FPGA内部RAM中的图像数据,其他场合续根据情况调整)

        由于FPGA的可编程性,使得一切从DSP看来简单了许多。因为DSP面对的“存储器”显得格外智能。甚至连地址线都可以不需要。
       下面,我们来一一分析上述的信号。
       •首先,应该是片选信号CE。这里不得不提到DSP的地址空间。下图是DSP6455的EMIFA映射情况

       从图中可以看出:
       •EMIFA共支持4个外部存储器,比如可以把CE2分配给FPGA,CE3分配给SRAM,CE4分配给FLASH等。
       •每个外部存储器的寻址空间大小是8MB。20根地址线即2的20次方,也就是1MB,此外由于数据总线是64位的,故对应的寻址空间是8MB
       由于FPGA内部时序逻辑可以产生地址,所以我们可以不使用地址线。这样,下面的事情就简单了。只要把CE2管脚和FPGA的某一个通用IO口连上即可。
       在读取FPGA内部RAM数据时告诉EDMA要读取的数据的基地址是0xA0000000,以及读取的数据的长度即可。
       •第二个信号,ECLKOUT,即时钟信号的。因为FPGA工作是需要时钟激励的,没有时钟信号怎么产生地址逻辑呢?此外,时钟频率不能过高,要考虑到FPGA芯片的能力。OK,因为有了同步时钟,所以EMIFA模块的工作模式也就确定了,即同步工作模式。
       •第三个信号,包括2个,即ASRE,ASWE。更熟悉的叫法是RE,WE。读使能和写使能。这个就不赘述了。
       •第四个信号,数据总线&地址总线。也不赘述了。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简要的画出FPGA与DSP的连接图:

       在连接的思路清晰之后,我们可以开始配置EMIFA的寄存器了。
       其实也就只有1个比较重要的寄存器,即CEnCFG。该寄存器有两套完全不同的配置。分别对应于同步存储器模式和异步存储器模式。由于FPGA内部RAM工作于同步模式,故我们来看一下同步模式下该寄存器的配置。

        SSEL设置为1时,表示该CE对应同步模式的外部存储器。
       在与FPGA连接时,主要考虑以下四个参数:

R_ENABLE

设置SRE/SADS管脚功能

值为   1

管脚功能为SRE,即Read Enable

值为   0

管脚功能为SADS

W_LTNCY

写延时周期

值为   00

0周期延时

值为   01

1周期延时

值为   10

2周期延时

值为   11

3周期延时

R_LTNCY

读延时周期

值为   01

1周期延时

值为   10

2周期延时

值为   11

3周期延时

      读延时:当CE和RE同时为低电平后,表示DSP开始读FPGA的RAM,经过R_LTNCY个ECLKOUT周期后第一个数据出现在数据总线上
SBSIZE

数据位宽

值为   00

8位数据总线

值为   01

16位数据总线

值为   10

32位数据总线

值为   11

64位数据总线

       EMIFA之CSL
       使用CSL配置EMIFA模块时,主要的步骤如下:
•l  1. 使能设备EMIFA模块
•l  2. 配置CEnCFG寄存器
•l  3. 初始化EMIFA模块
•l  4. 打开EMIFA模块
•l  5. 把2中配置的参数设置到打开的EMIFA模块中

    完整配置代码:(把EMIFA的CE2配置为以FPGA作为外部存储器,64位数据线,2个周期的读延时)
  • /*-----------------
  • *
  • *      初始化EMIFA
  • *
  • --------------------*/
  • #define EMIFA_MEMTYPE_ASYNC     0
  • #define EMIFA_MEMTYPE_SYNC      1
  • #define EMIFA_CE2_BASE_ADDR  (0xA0000000)//地址空间基地址
  • #define CSL_EMIFA_SYNCCFG_RLTNCY_PARAMETER  2//读延时2周期
  • #define CSL_EMIFA_SYNCCFG_SBSIZE_PARAMETER  3//64位数据总线
  • #define CSL_EMIFA_SYNCCFG_READEN_PARAMETER 1//SRE
  • //CEnCFG寄存器参数宏
  • #define CSL_EMIFA_SYNCCFG_PARAMETER {\
  •     (Uint8)CSL_EMIFA_SYNCCFG_READBYTEEN_DEFAULT, \
  •     (Uint8)CSL_EMIFA_SYNCCFG_CHIPENEXT_DEFAULT, \
  •     (Uint8)CSL_EMIFA_SYNCCFG_READEN_PARAMETER, \
  •     (Uint8)CSL_EMIFA_SYNCCFG_WLTNCY_DEFAULT, \
  •     (Uint8)CSL_EMIFA_SYNCCFG_RLTNCY_PARAMETER, \
  •     (Uint8)CSL_EMIFA_SYNCCFG_SBSIZE_PARAMETER \
  • }
  • void Init_EMIF()
  • {
  • CSL_EmifaObj              emifaObj;
  • CSL_Status               status;
  • CSL_EmifaHwSetup         hwSetup;
  • CSL_EmifaHandle        hEmifa;
  • CSL_EmifaMemType         syncVal;
  • CSL_EmifaSync            syncMem = CSL_EMIFA_SYNCCFG_PARAMETER;

  •   memset(&emifaObj, 0, sizeof(CSL_EmifaObj));
  •     memset(&hwSetup, 0, sizeof(CSL_EmifaHwSetup));
  •
  •   //步骤1: 使能设备的EMIFA功能(不用先解锁外设寄存器)
  • CSL_FINST(((CSL_DevRegs*)CSL_DEV_REGS)->PERCFG1, DEV_PERCFG1_EMIFACTL, ENABLE);

  •     //步骤2:配置CE2CFG寄存器
  •     syncVal.ssel  = EMIFA_MEMTYPE_SYNC;
  •     syncVal.async  = NULL;
  •     syncVal.sync  = &syncMem;
  • hwSetup.ceCfg[0] = &syncVal;
  •     hwSetup.ceCfg[1] = NULL;
  •     hwSetup.ceCfg[2] = NULL;
  •     hwSetup.ceCfg[3] = NULL;
  • //步骤3:初始化EMIFA模块
  • status = CSL_emifaInit(NULL);

  • #ifdef SHOW_PRINTF
  •     if (status != CSL_SOK) {
  •         printf("EMIFA: Initialization error.\n");
  •         printf("\tReason: CSL_emifaInit [status = 0x%x].\n", status);
  •         return;
  •     }
  •     else {
  •         printf("EMIFA: Module Initialized.\n");
  •     }
  • #endif
  • //步骤4:打开EMIFA模块
  • hEmifa = CSL_emifaOpen(&emifaObj,CSL_EMIFA,NULL,&status);

  • #ifdef SHOW_PRINTF
  •     if ((status != CSL_SOK) || (hEmifa == NULL)) {
  •         printf("EMIFA: Error opening the instance. [status = 0x%x, hEmifa \
  •                 = 0x%x]\n", status, hEmifa);
  •         return;
  •     }
  •     else {
  •         printf("EMIFA: Module instance opened.\n");
  •     }
  • #endif

  • //步骤5:把步骤2中配置的参数设置到打开的EMIFA模块中
  • status = CSL_emifaHwSetup(hEmifa,&hwSetup);
  • #ifdef SHOW_PRINTF
  •     if (status != CSL_SOK) {
  •         printf("EMIFA: Error in HW Setup.\n");
  •         printf("Read write operation fails\n");
  •         return;
  •     }
  •     else {
  •         printf("EMIFA: Module Hardware setup is successful.\n");
  •     }
  • #endif
  • }

网友A(2017-12-21):
很清晰的资料,方便学习,感谢楼主

网友B:
非常好  还直接提供了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