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频达50mhz的8051有哪些

楼主(2017-11-06):
除c8051外,主频达50mhz的8051有哪些?

网友A:
CY8C3866

网友B:
有的也只能在RAM里面跑,中颖有一颗,贝岭有一颗。

网友C:
除了主频,还要看什么内核?例如12T / 4T /1T?

就像 酷睿CPU 低频 的速度比 高频的 奔腾5 还要快。

有些STC 1T MCU 相当与原始 12T 的 8051的 400M的性能

网友D:
直接上32位单片机不就行了 现在32位便宜的单片机也不少 为什么一定要用51内核

网友E:
c8051f060

网友E:
c8051f120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除了主频,还要看什么内核?例如12T / 4T /1T?

就像 酷睿CPU 低频 的速度比 高频的 奔腾5 还要快。

1T 的 51, 并非是 12T 51的 12倍. 因为执行的周期数并不是 12 倍关系. 常见指令有 3,4个周期上下.

楼主如果追求高的性能, 建议改用别的内核吧, 现在 32 位大行其道, 学习一下, 会让你感觉 "释放你的创造力" 是什么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