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 mini54 选用外部8MHZ的晶振 软件该如何配置

楼主(2017-11-06):
外部用的是8MHZ的晶振,软件该如何配置?

网友A: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 ... ries_EN_Rev1.01.pdf
看这个手册啊,里面有个图,上面有个寄存器选择时钟源的。

网友A: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HXT|CLK_PWRCON_HIRC_EN_Msk);
比如这个,你去掉后面那个HIRC,就是使能外部晶振,这个例子中是用的12MHz,你的是8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