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折腾我的FPGA Arria II GX125做做算法 为大家义务做板

楼主(2017-11-06):
2014年底花了5000多大洋失败告终。当时芯片800多一个,两个都被我烧了。 电源芯片也搞了五六百块钱的。PCB打样花了差不多3000。当时是DDR3没有调通。

现在心血来潮 准备在来玩玩 ,
改版后板载的资源
FPGA ALTERA  EP2AGX125EF29
AS和JTAG接口,M25P128配置芯片128M bit
DDR3或者DDR2 64位内存条,最高支持8G内存条
4路3.125Gbps 光纤接口
PCIE支持X1/X4/ X8接口
两个SATA硬盘接口, 相当于引出来了两对高速收发器 6Gbps
用SMA接口引出来了两对高速收发器,一对LVDS时钟输入。
8种不同时钟频率。
3个按键
4个LED灯
引出50对 LVDS收发端口。40个普通IO口

为大家义务做板,等板子出来了。算下所有的成本。加一点点自己的辛苦费给大家玩。目的是筹钱完成我的FPGA 超算梦。争取在两年的时间 完成超算平台。也想玩这个板子的 持续关注哦.
可用于
数字图像处理。
机器视觉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
IC验证和IP CORE开发。
算法实现和验证。
高速串行收发应用:Arria II GX FPGA 非常适合 3-Gbps 应用。
2017年11月16号, 终于拿去打样了。
为了保证高速信号的完整性,有两个完整的地平面。12月18号 才收到板子、苦逼的等待啊。
等了一个月  终于收到板子了。有时间就开始测试了。

网友A:
凶残得不行

我买官方的板来玩后悔得不行,你这一块当三块了

能不能说个大概的价格

楼主:
今天收到两个元件。准备做封装,10个脚的用来扩展光纤用的I2C通信用的8个IO口,薄码开关用来设置PCIE X1 X4 X8,其实3位的薄码开关就可以了。这次买了4位的。

网友B:
LZ玩得很大啊。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玩得很大啊。佩服!

不知道这次怎么样。这种芯片不好搞定啊。心酸!

楼主:
螺丝买小了。悲催。
电源座到了

网友C:
牛人!几层板啊

楼主:
被折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人!几层板啊

6成板。被折磨的。层数多两层好画板。贵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啊

明后天要做板打样了。

楼主:
差不多要完工了。明天再检查一下。就去打样了。然后准备做光纤扩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凶残得不行

我买官方的板来玩后悔得不行,你这一块当三块了

马上要去打样了。

楼主:
今天打样去了。小伙伴的过段时间就出样板了。接近800个脚的芯片。折磨的要命。

网友E:
还不如用xilinx的K7 325T 900PIN
价格便宜的多,而且资源和性能比这个芯片吊太多

弱弱的问一下 K7 325T 900PIN 这个芯片 量少了,找什么渠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用xilinx的K7 325T 900PIN
价格便宜的多,而且资源和性能比这个芯片吊太多 ...

XILINX的 不熟悉。等熟悉在玩XILIN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金手指?!加油

加油。板子马上就要回来了。

楼主:
等得花儿都谢了,阻抗板时间太长了

网友G:
厉害楼主~!!!
给你点赞!!
放个友道学院的二维码,希望有想学技术的伙伴来友道学院。若有打扰多多见谅么么哒~!

网友H:
膜拜一下,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H:
膜拜一下,大神

板子还没有出来哦。半月了。

楼主(2017-12-12):
等了一个月了。还没有拿到板子

楼主:
没事玩玩。

楼主:
等了一个月  终于收到板子了。有时间就开始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