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手工焊接时,丝印太小看不清怎么破?

楼主(2017-11-07):
产品上应用到0805封装的肖特基,丝印太小了看不清方向,大伙有啥好办法吗?
是我描述不清了,是元件上的丝印太小,看不清。我们产品只有这样一个二极管和一个led,就是这个二极管看不清方向,太影响效率。

网友A:
对着电路图和pcb走线图来焊

网友B:
根据旁边器件 走线能看出方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着电路图和pcb走线图来焊

是器件上的丝印太小,看不清,不是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旁边器件 走线能看出方向吗

是器件上的丝印太小,看不清,不是板上,电路很简单,只有一个器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器件上的丝印太小,看不清,不是板上,电路很简单,只有一个器件 ...

用放大镜看,有短划的是阴极(负极,相当于二极管图标的短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放大镜看,有短划的是阴极(负极,相当于二极管图标的短划)

产线的人,你懂的,嫌放大镜碍事。之前的一个批次丝印刻得深一些,看得清,丝印上是两根横线;这次批次 横线是一根,并且刻度浅了。我想自己用马克笔划一下标识,现在是弄工装来划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产线的人,你懂的,嫌放大镜碍事。之前的一个批次丝印刻得深一些,看得清,丝印上是两根横线;这 ...

正宗产品线很清晰的,估计进了水货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器件上的丝印太小,看不清,不是板上

哦,可以给供货商提要求的,让他们印清楚点。不清楚的不收货

网友D:
买到便宜货了,导致看不清丝印,影响生产效率。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是换供应商!

网友D:
我们公司也有类似经验,对于芯片封装,有一些封装厂,价格便宜,结果丝印不清晰。大品牌口碑好的封装厂,价格贵一些,但是丝印等等各方面,质量都很高,包括所有用料,质量都比价格便宜的厂家要高。

网友E:
用万用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也有类似经验,对于芯片封装,有一些封装厂,价格便宜,结果丝印不清晰。大品牌口碑好的封装厂,价 ...

器件通过一个中间经销商购买,我觉得现在的供应商有很大问题,怎么能确保品质?换靠谱的供应商?问题是哪些靠谱哇,拿样的时候好好的,久了就来这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可以给供货商提要求的,让他们印清楚点。不清楚的不收货

求推荐靠谱供应商,之前因为供应商供货批次的问题,有一些器件直接从厂家订货了,就是价格有些高拿样时候都是很好的,久了就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宗产品线很清晰的,估计进了水货了.哈哈

清晰吧,是要在某一视角才看得清晰,其他角度基本看不见。T叔求靠谱供应商

网友F:
这个盗版的产品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清晰吧,是要在某一视角才看得清晰,其他角度基本看不见。T叔求靠谱供应商 ...

一般供应商手里都有各种档次货.一分价钱一分货,你声明要好点的,他就会拿好货给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供应商手里都有各种档次货.一分价钱一分货,你声明要好点的,他就会拿好货给你了. ...

网友G:
应该是小公司做的线路板,找实力强的公司做板,小公司做的板字符都是那个鸟样很不规范的

网友:
元件上一般不都叫mark么

网友H:
手工焊接就是个坑,
话说你们没有带放大镜的焊架

网友I:
每个工位在合适的大角度加一盏led聚光射灯,平行光束对准物料,元件平整表面的反光不进入人眼,字迹就会很清晰。

网友J:
看标志即可,不必在意型号,除非有相同外观的不同型号器件。这时,可以事先用色笔做记号。

网友K:
可能 买到了翻新的了。不是有纺织带吗,方向都是可以确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每个工位在合适的大角度加一盏led聚光射灯,平行光束对准物料,元件平整表面的反光不进入人眼,字迹就会很 ...

某些批次丝印确实不怎么明显,需要在某一角度看。这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能 买到了翻新的了。不是有纺织带吗,方向都是可以确定的呀

有编带,不过中间掉出来就看不到方向了

网友L:
各有各的说法。丝印不清晰的,也不一定是小公司做的。现在的激光印字,有时候不是很清晰。 不过 二极管上面的划线,正宗的产品,都是很清晰的,不可能看不见。

网友M:
做个样板,没问题直接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做个样板,没问题直接上机

这个产品只有两个元件,并且不焊接在pcb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