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1101频谱杂散的解决方法

楼主:
大家好,

      最近在做一个产品,用到cc1101(433MHz).
      PCB完成后用频谱仪测试发射频谱,发现频谱不够干净。开始怀疑元器件有问题导致,更换了确定过的模组的元器件。情况没有改善。
      PCB是做过50欧姆阻抗匹配的,布局和参数也尽量按照官方的设计参考。
      1、不知道接下来还能从哪些方向尝试解决?
      2、有一个小疑问,cc1101的晶振是26M,官方datasheet的推荐电容是27pF,但是参考设计上的值却是15pF,我试过27pF,一部分晶振无法启振。不知道上述问题与晶振有没有关系。我也试过换“标准模组的晶振”,发现没有改观
    下面是频谱仪测试的图,紫色表示最大值,黄色表示实时波形。由于不太会用频谱仪,不知道这样设置是不是合理,但是使用“标准模组”对比过,标准模组紫色图没有杂散(如下图)

下图为我自己的板子频谱

下图为“标准模组”频谱

网友A(2017-11-07):
那个电容和晶振有关系,不同厂家或者型号的晶振,需要不同的电容。
有条件的话还是用网分观察一下

网友B:
需要仪器方面吗?可加我QQ:2355633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