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德州仪器MCU 关于DSP C6727外部中断的用法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关于DSP C6727外部中断的用法

楼主(2017-11-07):
关于DSP C6727外部中断的用法

DSP C6727 没有提供专门的外部中断引脚,使用McASP AMUTEIN引脚作为外部中断引脚,利用McASP的AMUTEiN事件触发dMAX,使dMAX产生相应的中断递交给CPU (可用中断:INT9,INT10,INT11,INT12,INT13,INT15)。
      详细步骤如下:
      1, 配置CFGMCASPx寄存器,选择AMUTEINx引脚
      可选引脚:
000 = Select the input to be a constant '0'
001 = Select the input from AXR0[7]/SPI1_CLK
010 = Select the input from AXR0[8]/AXR1[5]/SPI1_SOMI
011 = Select the input from AXR0[9]/AXR1[4]/SPI1_SIMO
100 = Select the input from AHCLKR2
101 = Select the input from SPI0_SIMO
110 = Select the input from SPI0_SCS/I2C1_SCL
111 = Select the input from SPI0_ENA/I2C1_SDA

      2, 将上一步选择的相应管脚配置为GPIO 输入引脚
      3, 在相应McASP模块中,禁止AMUTEIN信号驱动AMUTE输出,通过将AMUTE寄存器的INEN位清“0”来实现。
      4, 配置dMAX (SPRU795d)
      1) 配置DEPR寄存器,选择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
      2) 配置DEHPR或DELPR寄存器,选择高优先级或低优先级
      3) 配置EVENT ENTRY,选择中断号,将其保存在对应的Param位置
      4) 配置DEER寄存器,使能相应的dMAX事件
      5, 配置中断(SPRU733A)
      修改中断向量表,将相应中断的跳转地址改为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也可通过程序实现),然后使能相应中断:
      1) 禁止全局中断 CSR.GIE = 0
      2) 使能相应中断 IER.IEn = 1
      3) 使能NMI中断 IER.NMIE=1
      4) 使能全局中断 CSR.GIE=1
      6, 加入C6727补丁(非常重要!!)
      在CMD文件或编译选择的LINKER配置中加入以下两句:
-l "c672xSystemPatchV2_00_00.lib"
-l "applySystemPatch.obj"

      7,ok,编译,运行,enjoy
     CCS3.3下测试,AMUTEN0/1/2均可成功触发所有dMAX支持的中断,三个中断同时工作也正常。
      BTW:
      如果需要使用CSL或DSP/BIOS,可参考文献:SPRAAJ3: Configuring External Interrupts on TMS320C672x Devices及其示例
      配置代码:
  • void ExtIRQInit(){
  • /* step1:configure the CFGMCASPx register to select the external pin to be used as AMUTEINx*/
  • CFGMCASP0 = 0x2; /* Select the input from AXR0[8]/AXR1[5]/SPI1_SOMI */
  • CFGMCASP1 = 0x3; /* Select the input from AXR0[9]/AXR1[4]/SPI1_SIMO */
  • CFGMCASP2 = 0x1; /* Select the input from AXR0[7]/SPI1_CLK */
  • /* step2: configure the specific pins function as GPIO input */
  • McASP_regSet(0,PFUNC,0x00000380); /* set AXR0(7),AXR0(8),AXR0(9)as GPIO*/
  • McASP_regSet(0,PDIR,0x00000000); /* set AXR0(7),AXR0(8),AXR0(9)as INPUT*/
  • McASP_regSet(0,AMUTE,0);
  • /* step3: configure dMAX to generate a CPU interrupt */
  • dMAX_init();
  • /* step4: plug the ISR the the interrupt and enable the interrupt */
  • IRQ_setVecs(vectors); /* point to the IRQ vector table */
  • IRQ_globalDisable(); /* Disable global interrupts */
  • IRQ_plug(IRQ_10,hopisr1); /* Plug the ISR to INT */
  • IRQ_enable(IRQ_10); /* Enable individual interrupt */
  • IRQ_plug(IRQ_11,hopisr2); /* Plug the ISR to INT */
  • IRQ_enable(IRQ_11); /* Enable individual interrupt */
  • IRQ_nmiEnable(); /* Enable NMI interrupt */
  • IRQ_globalEnable();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 }
  • void dMAX_init(){
  • volatile Uint32 *hdMAX;
  • /* first disable all event */
  • dMAX_regSet(DEDR,0xFFFFFFFF);
  • dMAX_regSet(DEFR,0xFFFFFFFF);
  • /* trigger an event on rising edge */
  • dMAX_regSet(DEPR,(0x1<<26)|(0x1<<27)|(0x1<<28));
  • /* put event into high-priority guoup */
  • dMAX_regSet(DEHPR,(0x1<<26)|(0x1<<27)|(0x1<<28));
  • /* define event entry */
  • hdMAX = (volatile Uint32*)dMAX_EE_ADDR_HIMAX;
  • hdMAX[26] = dMAX_EE_INT_RMK(dMAX_EE_INT_INT9,dMAX_EE_ETYPE_INT);
  • hdMAX[27] = dMAX_EE_INT_RMK(dMAX_EE_INT_INT10,dMAX_EE_ETYPE_INT);
  • hdMAX[28] = dMAX_EE_INT_RMK(dMAX_EE_INT_INT11,dMAX_EE_ETYPE_INT);
  • /* enable dMAX event */
  • dMAX_regSet(DEER,(0x1<<26)|(0x1<<27)|(0x1<<2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