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稳压管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1-19):
想只通过期中的5V做主控,ZD2如果选的靠近12V了,就容易在5V  12V之间频繁切换

网友B:
平时由ZD1提供输出采样,如果因某种原因导致5V回路输出过低而调节器试图提升输出时,ZD2将提供一个保护,使输出不至于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