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 FS设备启用D+线上的内部上拉并且外部接了1.5K的上拉,USB设备能够正常工作

楼主(2017-11-07):
各位好:
      在用F446芯片做USB设备的时候发现下面的现象:
      1> 启用USB D+线上的内部上拉电阻发现USB设备能够正常工作;
      2> 不更改程序,直接在USB D+线上接入一个1.5K的上拉电阻,发现USB设备还是能够正常工作;
      疑问:
      在上述2>所述的操作中,理论上USB设备应该不能正常工作才对,现在能够正常工作,猜测是不是USB模块有选择使用内部上拉还是外部上拉的机制?还是USB模块使用的内部上拉不是1.5K?

网友A:
外部,内部都不上拉看看;
对比下;

检测电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内部都不上拉看看;
对比下;

我在Datasheet上没有找到如何关闭内部上拉的寄存器,也没有看到具体这块的介绍!只是看到他们Datasheet上的参考电路上是没有接上拉电阻!

网友B:
接了上拉,高电平还是高电平,低电平还是低电平,没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了上拉,高电平还是高电平,低电平还是低电平,没影响啊

就是因为没影响才诧异!理论上外部接上拉如果内部上拉也起作用的话,阻值应该不对!

网友C:
通过内部使能DP端的上拉能正常工作,那外面并联一个电阻不会影响其电平的判断。
阻值是会有变化,再怎么变,并联后的电阻也不会大于内置的那个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内部使能DP端的上拉能正常工作,那外面并联一个电阻不会影响其电平的判断。
阻值是会有变化,再怎么变 ...

感谢香主的回复,我在寄存器中并未发现控制DP端上拉的寄存器?不知这个内部上拉的电阻是不是默认有效的?

网友C:
你看下这个寄存器 OTG_FS_DCTL的@SDIS位的描述,以及下面的文字:
Soft disconnect
The powered state can be exited by software with the soft disconnect feature. The DP pullup
resistor is removed by setting the soft disconnect bit in the device control register (SDIS
bit in OTG_FS_DCTL), causing a device disconnect detection interrupt on the host side
even though the USB cable was not really removed from the host port.

网友D:
楼主较真了,哈哈,事实上,这个1.5k也不一定非得要1.5k,你搞1K也可以。数字电路没有那么较真的。

网友E:
你只要不是DP线直接接到VCC,理论上都应该可以正常工作的,阻值在允许的范围内即可
上拉电阻的大小,影响的是DP线输出低时,VCC的灌电流,也就是功耗

网友F:
上拉电阻多大合适

楼主(2017-12-08):
引用 网友F:
上拉电阻多大合适

USB协议上写的是1.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