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焊锡膏能直接焊芯片吗?不用焊锡丝了

楼主(2017-11-07):
焊锡膏 soldering paste 能直接用来焊芯片吗?
不在使用焊锡丝,这样行吗?

网友A:
可以,俗称的锡膏工艺就是用锡膏焊,先开钢网刷上锡膏,在放上芯片,锅炉就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俗称的锡膏工艺就是用锡膏焊,先开钢网刷上锡膏,在放上芯片,锅炉就焊好了 ...

我用的这种黑乎乎的焊锡膏好像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俗称的锡膏工艺就是用锡膏焊,先开钢网刷上锡膏,在放上芯片,锅炉就焊好了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B:
当然可以。你可以指定好点的锡膏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