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求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1-07):
两个电阻提供对地的放电回路。差分信号量输入端是不是有一个隔直电容。如果是单电源供电,还得在这两个电阻之间加一共模电压VCM

网友B:
这是个差分信号电路. 电容对共模噪声有一定的吸收能力.
两个电阻R2、R3, 构成终端匹配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