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 谐波测试没过,请问可能导致的...

楼主(2017-11-07):
如题, 报告如图片所示,可以看到是3次谐波时过高,请问这个谐波测试与什么因素有关?可以怎么整改?

楼主:
还请大神解惑,感谢啊

网友A:
输入整流电路

网友B(2018-01-06):
这个应该是你电源品质问题,可考虑以下方面整改:
1. 可以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环;
2. 测量你电源输入部分converter的纹波,调整开关频率;
3. 检查你的内部(PCB)外部(电源线)电源线路,有没有和数字类信号线交互在一起;

网友C:
低次谐波,一般和电源开关芯片方案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