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大地塑料壳设备ESD测试静电中和的方法

楼主(2017-11-07):
请教一下前辈们,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接触静电6KV打到设备金属接口,地无法消耗静电导致系统死机的现象,请问大家该怎样把这个静电消耗掉,不对设备有影响?

网友A:
你的思路就是不对的。理论上,静电并不会对设备产生影响(专门测量静电的设备除外)。静电放电才会对设备造成问题。
所以,没有地的设备,更容易抗静电。
比如我们的手机,冬天人体都会带很大的静电,你口袋里的手机同样也会带上静电,但是它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触屏也很好用。
反而,如果手机插着充电器在那里充电,你伸手去摸手机,倒是还容易损坏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思路就是不对的。理论上,静电并不会对设备产生影响(专门测量静电的设备除外)。静电放电才会对设备造 ...

手机是采用屏蔽处理,静电测试不会怎么影响设备正常工作

网友B:
金属接口能接地么,要是不能通过电容或者电感能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