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VCT6想同时接LCD和NANDflash

楼主(2017-11-07):
现在有个产品,用的是STM32F207VCT6,之前看Datasheet不仔细,只看到有FSMC,以为能同时接LCD和Nandflash,但调试时才发现,LCD和Nandflash只能接一个,因为只有一个片选脚。
想问下看除了换144脚的片子(因为板子面积较小)还有没其它办法能让100PIN的片子同时接LCD和NANDflash,先谢谢了

网友A:
片选不够,用普通IO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选不够,用普通IO啊;

那个片选是由FSMC控制的,有固定脚的。

网友B:
加一个与门,用另外一个IO控制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虽然只有一个,你可以让他时刻有一个是连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虽然只有一个,你可以让他时刻有一个是连接的。

对,用一根特定的地址线控制这个与门,更可以做到特定地址范围访问LCD,另一个地址范围访问NANDFlash。

楼主:
照这个帖子的接法,搞定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326059-999-1.html
译码电路:

实际电路:

译码器输入需要下拉电阻,要不STM32输出低时驱动不了(有可能STM32当时是高阻态,所以没办法输出0)。
LCD的RS是接的FSMC的A16,而片选又由A18来确定到LCD,所以LCD命令基地址为:0x60080000,LCD数据基地址:0x600A0000。
需要注意的是,LCD内的地址和FSMC的地址并不是同一个。我们只是利用了FSMC中的一个地址选到LCD,然后LCD自身的地址需要在程序内通过总线写给LCD。

网友E:
引用 楼主:
照这个帖子的接法,搞定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326059-999-1.html
译码电路:

换SPI NANDFLASH。

楼主:
SPI速度达不到。需要刷图片,只有走FSMC总线才行。

网友F:
片选不够??

楼主:
是的,100脚的只有一个片选(NE1/NCE2)是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