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ed灯不循环走动?

楼主(2017-11-07):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aa,num;
sbit duan=P2^2;
sbit wei=P2^3;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void InitTimer();
void main()
{
        num=0;
        InitTimer();
        temp=0xfe;
        P1=temp;
        duan=1;
        P0=table[0];
        duan=0;
        wei=1;
        P0=0x00;
        wei=0;
        while(1)
        {
                delay(100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Timer()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40)
                {
                        aa=0;
                        num++;
                        if(num==16)
                                num=0;
                        duan=1;
                        P0=table[num];
                        duan=0;
                }
}

网友A:
主函数中, while以上各行,只在启动时运行一次,你的输出也只运行一次,想循环,输出要放在 while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函数中, while以上各行,只在启动时运行一次,你的输出也只运行一次,想循环,输出要放在 while中[/back ...

输出一次后,一直在while中执行循环左移啊

网友B:
你的系统delay(1000)是延时多久?
增加到延时一秒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系统delay(1000)是延时多久?
增加到延时一秒看看

大概0.9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一次后,一直在while中执行循环左移啊

sbit duan=P2^2;
sbit wei=P2^3;

这两句是干什么用?

是不是输出锁存使能?

while循环中没了它俩,怎么输出?

网友C:
看着没有啥问题的,你可以先把你的数码管显示程序去掉,先一个个保证功能再加,而且保证自己的硬件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it duan=P2^2;
sbit wei=P2^3;

循环中只是led灯的循环 左移命令啊,那两句是定义数码管的段和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循环中只是led灯的循环 左移命令啊,那两句是定义数码管的段和位

是我看贴不仔细

我猜一下,是不是最后P1口的LED全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看贴不仔细

我猜一下,是不是最后P1口的LED全亮了?

一开始只有P1^0亮;
最后我分开调试led和数码管,现在正常了,不知道一开始什么原因

网友D(2018-02-18):
中断里查一查

网友E:
是不是需要上拉电阻?其实我也很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