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有没有人用过adv7842这款芯片,关于其音频配置方面,想问下

楼主(2017-11-07):
现在我用adv7842这款芯片的视频输出已调通,但音频,由于跟视频是分开两路的,音频用的I2S输出,驱动是在linux内核下找到后稍加修改的,但在驱动里没看到有关于7842的音频配置相关。现在问题是,我从7842的I2S接口(实际上使用的是它的AP0口)作为I2S的音频数据接口输出,再通过一个dac芯片接到耳机,7842用的hdmi输出,hdmi接电脑,电脑输出音频通过hdmi到7842。将电脑输出音频调小(很小,不到5%)后可以大概地从耳机听到音频,但是总是伴随有很大的沙沙声,将电脑音频调大之后就剩沙沙声而听不到音频了,而我所使用的dac芯片时序配置应该是正确的,主要是7842的音频没有配置过,也不知具体如何配置,找到官方文档给的参考寄存器设置的音频部分也觉得很奇怪,因为那部分寄存器的地址是找不到的(通过I2C读出来全是0),所以现在想问下有没有人有搞过这款芯片或同系列类似的芯片音频配置的,想请教下其芯片如何配置音频部分的

求解答

楼主:
对啦,还有我将电脑的声音调大之后的沙沙声通过截取通过dac之后的音频数据再获取其频带看到其在整个频带上的增益相同,百度得知这种沙沙声是运放所致,当然现在这种情况还是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A:
这沙沙声可能是增益很大后, 底噪白噪声被放大了的结果.
估计这里能遇到用这个片子的人, 不大容易. 有没有找找芯片厂商的 FAE 支持, 可能会快速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沙沙声可能是增益很大后, 底噪白噪声被放大了的结果.
估计这里能遇到用这个片子的人, 不大容易. 有没有找 ...

我也感觉是这样,但是不知哪来的这么大增益,明明通过dac芯片都修改寄存器把增益调小了的

楼主:
还是结帖了吧,7842 AP0不输出I2S,时序不对

网友B(2019-05-08):
引用 楼主:
还是结帖了吧,7842 AP0不输出I2S,时序不对

你好,请问一下,你的adv7842是怎么调通的?我的平台是ti 8107 ,目前只有7842的官方手册,我要怎么调啊?

楼主(2020-10-05):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你的adv7842是怎么调通的?我的平台是ti 8107 ,目前只有7842的官方手册,我要怎么调啊 ...

只有手册不行的,要找到参考驱动demo做移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