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1292r 测量呼吸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7-11-07):
(无正文)

网友A:
寄存器的操作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120894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的操作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1208946-1-1.html

对寄存器的操作 我这边已经写好了,数据也可以从adc通道读出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转换成呼吸频率

网友B:
http://blog.csdn.net/romiolee/article/details/52759149?locationNum=3&fps=1

网友B:
使用ads1292R进行读数据,采用continues模式,datasheet上的时序表示,每个周期从SPI发三个24bit的数据,第一个数据为state,后两个数据分别为ch1和ch2的数据

网友C:
这个不是传感器数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使用ads1292R进行读数据,采用continues模式,datasheet上的时序表示,每个周期从SPI发三个24bit的数据,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blog.csdn.net/devintt/article/details/72636642

没有寄存器的说明。

网友C:
正常读取数据不就行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有寄存器的说明。

我老是下载不了datasheet,上面应该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