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教大神,SPC56EL60L5控制电机问题

楼主(2017-11-07):
各位大神,求教下SPC56EL60L5控制电机的话需要选择哪个电机库啊?怎么个流程啊

网友A: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 ... l?referrer=70071840
你去官方的这个主页,不是就看到各种文档和软件以及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automotive-microcontrollers/spc5-32-bit-automotive-mcus ...

谢谢回复。 可是我进入页面后如果我想控制PMSM电机的没有找到显示说可以搭配的电机库啊

网友B:
你需要找到ST APG部门的人问问。
目前ST在PowerPC上可以提供PMSM带Hall和无Hall 两电阻的版本,我们在改无Hall单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找到ST APG部门的人问问。
目前ST在PowerPC上可以提供PMSM带Hall和无Hall 两电阻的版本,我们在改无H ...

谢谢 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