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救贴,已想一周毫无进展

楼主:
输入2次非线性热电偶信号(y = 0.1x2 + 0.2x +1, y为电压, x为温度),希望输出另一个2次非线性的信号(y = -0.2x2 + 0.4x +3, y为电压, x为温度),有这样类型的电路吗?
不能用MCU, MCU的版本我已经做了一个,希望要用纯电路来做

网友A(2017-11-07):
LZ 的问题理解为两个 2 次函数的除法运算。

场效应管的转移特性是平方关系,不知道 LZ 考虑过没有。

从精度角度考虑,单片机是首选,不知道遇到什么问题而被排除了。

网友B:
这个目的是什么,做一个假的热电偶
把温度转成电压,作为一个参数输入,就是一次的了 y2 = ay +bx +c
直接用运放搭就行了

网友C:
这是纯粹玩概念啊, 要说用个电路实现这样的变换, 运放之所以叫运放, 诞生之初就是干模拟信号的运算的.
不过真要构成比较精确的变换电路, 还真并不容易.
建议数字化后, 数字信号计算后, DAC 输出吧. 简单稳定而效率精度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纯粹玩概念啊, 要说用个电路实现这样的变换, 运放之所以叫运放, 诞生之初就是干模拟信号的运算的.
不过 ...

我觉得好像老师布置的作业,不然为啥舍近求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好像老师布置的作业,不然为啥舍近求远了。

也是, 工程上往往寻求最简易最可靠的方法, 而不是限定某些框框去做某个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目的是什么,做一个假的热电偶
把温度转成电压,作为一个参数输入,就是一次的了 y2 = ay +bx +c
直接 ...

是一种思路,我先找找看有没有可调节的匹配的2次非线性的元件来匹配,然后加减法连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 工程上往往寻求最简易最可靠的方法, 而不是限定某些框框去做某个设计. ...

mcu的个保底方案,现在在找有没有更方便更便宜的方案

楼主:
测温段我现在用lt3020做电源,全桥,再用仪表放大器放大,然后出来的一个类似信号(y = 0.1x2 + 0.2x +1, y为电压, x为温度),用mcu比较方便,直接A/D,匹配,D/A输出.
前面忘了说系统的精度要求, 输出电压满量程是2.8V,要求是精度4mV以内,MCU能做到2mV,输出的负载要求不高20mA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的问题理解为两个 2 次函数的除法运算。

场效应管的转移特性是平方关系,不知道 LZ 考虑过没有。

考虑过用mos管模拟一个pwm控制电路,但是算下来精度没有达到,所以搁浅了

网友E:
模拟计算机时代就是用运放来做各种运算。首先第一个方程又两个解,如果温度与输出信号是正相关则可确定一个解,负相关也可以确定一个解,把确定的解带入到第二个方程中可以得到一个带根号的方程,假设是正相关,则y=4.2+8*sqrt(-9+10*x1)-2*x1,显然只需要用开平方电路和一个加减法电路就可以做到了。开平方电路可以用乘法电路和运放实现,也可以用对数电路、指数运算构成,对数运算电路应该很常见,就是反馈回路加个三极管。

网友F:
这个范围和精度,会搞死人。
刚工作那阵用双热敏补偿一个特性,精度还没有你的这个高。做了三十个样品废了两个月。
直接上MCU就是最便宜的方案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目的是什么,做一个假的热电偶
把温度转成电压,作为一个参数输入,就是一次的了 y2 = ay +bx +c
直接 ...

他的x是不能用的,只能用y,然后变出y2来。  x->开口向上的y->开口向下的y2,而且精度不低,范围不窄。
y2=-0.2*square(sqrt(y*10-9)-2)+2.8
ADI有此类放大器,价格很贵。  x和y范围窄的话,可以线性拟合一下,比如y远大于9和2的时候,y2=-0.2*y+2.8;   当x非常小的时候,忽略x2项,又可以使用线性运算 y2=***

网友A:
上个函数的图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