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可以用ST-Link烧录吗?

楼主(2017-11-07):
我现在用的芯片是GD32F130,请问下可以用ST-Link的sw烧录吗?我试过将ST-Link接到芯片上(PA13和PA14),但是用keil烧录的时候提示No Target Connect

网友A:
不支持,用jlink或者GD-Link都可以。

网友B:
GD32系列都是Cortex-M系列内核,标准的CMSIS-DP协议接口,大部分ST-LINK也是支持的(很多客户使用都正常),我猜的有些版本的ST-LINK它可能会有判别型号的机制,这时候就不能烧录GD32了。由于ST-LINK是ST的官方的,有问题也不好支持。开发调试建议用J-LINK工具或者U-LINK工具,某宝购买也才七八十块钱。生产批量烧录可以用GD-LINK,支持脱机烧录,或者购买其它第三方做的烧录工具。有问题可以邮件跟我交流沟通375880228@qq.com

楼主:
因为手上没有其它烧录工具,又用了ST-Link试了下,突然就可以了,接线只需要接了VCC,GND,SWCLK,SWDIO,用的工具是ST-Link V2

网友C:
这个是可以的,只要是能用于stm32的开发调试工具的就可以用着上边的呀

网友D:
这个没用过的,,不是很清楚额

网友E:
原来可以用JLINK,  这下有得玩了!

网友F:
我用gd32f150可以用st-link v2烧录,唯一要注意的是boot0需接地

网友G:
Jlink也便宜的很

网友H:
J-link倒用的比较普遍的,st-link的很少用

网友I(2018-10-19):
GD32F130C6T6可以用jink和stlink,cmsis-DAP三种亲测都可用,jink OB山寨的都可以,记得去除GD32读保护才能下载成功,用GD32 MCU ISP Programmer去除读保护话说回来还是Jlink兼容性最好了

网友I:
GD32F130C6T6可以用jink和stlink,cmsis-DAP三种亲测都可用,jink OB山寨的都可以,记得去除GD32读保护才能下载成功,用GD32 MCU ISP Programmer去除读保护话说回来还是Jlink兼容性最好了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J(2022-11-10):
我用过GD32F130F8,在Keil上可以用st-link烧写,但是用st-link Utility就烧写不了,可读可擦除就是不能写,一写就报错Programming error @ 0x8000000,有人解决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K:
为什么要用st_link了?他们自己的烧录器不好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因为手上没有其它烧录工具,又用了ST-Link试了下,突然就可以了,接线只需要接了VCC,GND,SWCLK,SWDIO, ...

楼主,这个是做了修改嘛还是什么也没动突然就可以了

网友:
gd32是支持stlink的。

网友M:
可以但最好是J-link、GD LINK

网友N:
可以使用STM32 的下载工具,它和STM32 是兼容的

网友O:
在Keil上可以用st-link烧写,但是用st-link Utility就烧写不了

网友P:
jlink,ulink等等都行的。STlink也可以的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我用ST-v2/V3都是no target found

网友Q:
使用ST-Link就可以烧录

网友R:
烧录器用J-link,ST-link ,串口下载器 都可以

网友S:
可以用ST-link进行烧录的,两个内核是一样的

网友T:
这个没有使用过。

网友U:
GD的很多的芯片都是可以兼容stm32的。

网友V:
可以用ST-Link烧录

网友W:
stlink支持很多的arm芯片的烧录。

网友X:
为什么不使用jlink烧录呢?

网友Y(2022-12-21):
可以的,我之前就用过stlink烧录

网友Z:
引用 网友B:
GD32系列都是Cortex-M系列内核,标准的CMSIS-DP协议接口,大部分ST-LINK也是支持的(很多客户使用都正常) ...

确实如此,我一般就是从淘宝买的J-LINK进行的下载操作,方便

网友AA:
这个支持串口下载程序的。

网友W:
这个是能够使用stlink下载的。

网友AB:
GD32F130不知道,GD32F103可以的。

网友AC:
所有的下载器都是兼容的。

网友AD:
jlink下载不好用的吗?

网友AE:
stlink烧录一样的。

网友P:
推荐使用jlink烧录程序的。

网友O:
这个代码都是兼容的。

网友AF:
用他家自己的烧录器不是更好吗

网友K(2023-02-23):
用自己的烧录器不是更好吗

网友AG:
最好是J-link、GD LINK

网友AH:
请问该问题解决了嘛?如今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一直没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AH: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个是做了修改嘛还是什么也没动突然就可以了

同问

网友AI:
GD的许多芯片都与stm32兼容,可以用ST-Link烧录。

网友AJ:
Jlink、ulink、STlink也可以烧录

网友AK:
GD32F130支持stlink烧录的。

网友AL:
这么看真的好兼容啊

网友T:
GD32F130是支持J-link、ST link和串口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