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可以通过ram bootloader勾出程序吗

楼主(2017-11-07):
可否通过下面两个步骤将flash中的数据勾出来?

1,通过debug接口,将一段bootloader传到ram中
2,运行ram中的bootloader程序,把flash内的数据通过debug口传出来。

设置了选项字节里的保护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子勾出来。

网友A:
可以了,你这个BootLoader就不是BootLoader了。

网友B:
可以的,不是很麻烦,可以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你这个BootLoader就不是BootLoader了。

我的意思是只是临时用一下的钩子程序,可以实现这功能吗

网友C:
不可能, 因为在 RAM 启动方式, FLASH 接口是被关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 因为在 RAM 启动方式, FLASH 接口是被关闭的

实验测试结果:
1,没有选项字节都保护的时候是可以读到flash内容的。
2,打开选项自己都保护以后,依然可以正常加载程序到RAM中并且运行程序(做除了和flash相关的,以外任务,比如纯粹的数学计算),只是不能对flash区域进行读和写操作,一旦对flash进行读写操作就会进入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中断函数中。

网友C:
其实这一点, 手册上就有明确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一点, 手册上就有明确说明

是参考手册里面说的吗,我没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