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AD多张原理图网络连接

楼主(2017-11-07):
求大神指点一下,3张以上的原理图,网络怎么全部连起来,很多网络;一直没设计过原理图,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直接用ad的话,在同一个项目文件下,只要给出网络标号,就可以多图纸连接,以前99要放置一个页间连接符,AD不用了。不过很多人还是遵循99的方式,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1

网友B:
随便找个教程,都有讲的。一般都是通过下面几种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个教程,都有讲的。一般都是通过下面几种连接的

具体按哪些步骤?请指示一下

网友C:
放置在同一工程下,直接编译即可

如何编译

楼主:
我试了 下,按照放在一个工程的话,网络还是丢失了,很严重,求大神指导

网友D:
用Port 端口 就连起来了。网络标号也行,但是建议用端口。用端口图纸多的话,可以化成层次图,这样结构更清晰。怎么画层次图上网搜,很多教程

网友E(2017-12-28):
同一个工程下面网络标号是统一的,丢失很多肯定是你个人设置标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