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能否做一个驱动器驱动48000转每分钟的无刷无霍尔电机

楼主(2017-11-07):
STM8能否做到这么快的速度,完美驱动48000转每分钟的无刷无霍尔电机吗?有大师做过类似的吗?做不到的话?问题在哪里?

网友A:
无刷电机控制, 通常转速的关系不大. 但如果速度太快, 检测信号不够, 识别换向精度太差, 效果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控制, 通常转速的关系不大. 但如果速度太快, 检测信号不够, 识别换向精度太差, 效果就不好了. ...

有没有用硬件专用芯片做的?求推荐

网友B:
无霍,速度如何检测?

网友C:
比较器,BEMF

网友D:
不光要看转速,还要看极对数。

网友E:
这个速度这么快?电机能响应的了吗?

网友A:
主要是控制系统会响应不过来, 这个跟极对数也是有关的, 因为电气频率, 是机械频率的极对数倍. 而控制系统是根据电气频率处理的.
这个转速的电机, 其实生产也是个问题, 有相当的难度的

网友F:
主要看你单片机能不能够处理的过来
可以先大概计算一下电周期

网友C:
管它极对数和转速,只要算出电周期,MCU能响应就好。比较器检测反电动势是nS级的,可忽略。用8S003F3做过高速风筒,60000转,4对级,带Hall。你估响应时间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它极对数和转速,只要算出电周期,MCU能响应就好。比较器检测反电动势是nS级的,可忽略。用8S003F3做过高 ...

大师您这个比较器检测电路能否给我参考下,我初来乍到很多参数不懂

楼主:
初步打算用STM8S105K6T6C来做,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步打算用STM8S105K6T6C来做,大家给个建议

如果做ADC采用BEMF,你会发现,靠,ADC不够用,换STM8S903K3T6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您这个比较器检测电路能否给我参考下,我初来乍到很多参数不懂

高压/低压都是不一样的

你去ST官网找一些用户手册和应用笔记都有参考
你找UM1477    STEVAL-IFN004V1 - BLDC six-step motor driver based on the L6230 and STM8S105,低压的。高压的你要找基于ST7MC的应用笔记。

还有一个就是去问度娘,找“图片”。我看我手上现成的电路都是ADC采样BEMF检测过零的,不去找了,你自己问度娘吧。

楼主:
ADC刚好够啊

网友:
算算电转速,和电周期,你的ADC采集周期够快么。。。比较器方式适合做高速应用

网友G:
可以的,使用stm8s903系列的单片机,根据感应电动势来驱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