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感应开关问题

楼主(2017-11-07):
这种人体感应开关有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好像即使人一直在感应区域内,只要到了时间以后灯会被强制的切断一次,立马又检测到人存在又重新开灯,这样总会突然黑一下。有没有那种只要人在就一直常亮,人离开后比如1S后灭灯。如果人一直在范围内就一直亮。

有没有这种开关?我买的好像都会灭一下。

想买个装在卫生间,希望只要人在卫生间就一直亮,不要突然灭 一下,要一直常亮,人离开卫生间以后就灭掉。目前是手动开关很不方面。有时候家里老人还经常忘记关灯。

网友A:
这种一般是红外热释传感器,只能检测到动的人,如果人一直不动,是检测不到的。

网友B:
人如果不动,就感应不到的。。我有卫生间也是安装这种。。呵呵。。。可以把时间加长些。。。比如5分钟或者10分钟。。都有一个调节的旋钮
还是挺好用的。。。
你说的会熄灭。。。我也遇到过。。坐马桶上看手机。。看太久了,根本没动。。。。哈哈

网友C:
有自己买一个模块,一般用的芯片都是BISS0001,你把模式调成重复触发即可,上面你说的情况就是模式在不可重复触发,所以断电后经过设置的死区时间后如果再检测人人重新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如果不动,就感应不到的。。我有卫生间也是安装这种。。呵呵。。。可以把时间加长些。。。比如5分钟或者1 ...

不行,设置延时时间太长,那离开卫生间要等5分钟以后才灭灯也浪费电,不科学。

网友D:
这个好像时间可调节的,

网友E:
现在有人不动也能检测的模块,比较贵了,600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是红外热释传感器,只能检测到动的人,如果人一直不动,是检测不到的。
...

如果是热释红外传感器,那么不动, 身上的热释红外线还是在不断释放,
为何只能检测到动的人,如果人一直不动,是检测不到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热释红外传感器,那么不动, 身上的热释红外线还是在不断释放,
为何只能检测到动的人,如果人一直不 ...

的确是要人不停的动才行,不动是检测不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要人不停的动才行,不动是检测不到的。

那可能系统只是检测变化量, 而不是常时间的直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可能系统只是检测变化量, 而不是常时间的直流量

那个传感器只有在有人动的时候才会有方波跳变,如果人不动电平信号是不会跳变的,所以也检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