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编译正常,在tool tab下面怎么老出现fatal error,

楼主(2017-11-08):
使用的是cosmic stm8 toolset.

在网上找了一圈,没有答案,谢谢大家.

网友A:
提示没有这个文件或目录;
把这个文件添加进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没有这个文件或目录;
把这个文件添加进去看看;

在列表里面的.

网友B:
在目录列表里,不代表被引用了,你查查是哪里include了这个h文件,是否有遗漏的。
看你的目录结果,用的应该是库下的标准例程,那是可以直接编译通过的,你是否修改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目录列表里,不代表被引用了,你查查是哪里include了这个h文件,是否有遗漏的。
看你的目录结果,用的应 ...

在stm8s.h里面引用了stm8s_conf.h
stm8s.h在lib的inc路径里面,
stm8s_conf.h是在我的工程路径里面.
编译时没有问题的,就是每次编辑保存的时候总提示这个error

网友C:
清理工程重新编译试试。

网友D:
找个ST的范例,看看有没有这个文件。复制过去改改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最后找到原因了,工程默认没有包含当前工程路径,加上.这个路径就没有出错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