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6仿真问题

楼主(2017-11-08):
为什么我的debug --> settings --> chip type 里面找不到NUC126 ? 有安装芯片支持包了,还需要安装其他什么插件吗?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这个太新了,需要更新BSP。

网友A:
要用MDK5才行的。我去看了一下,最新版的pack支持这个。

网友A:
给你找到了,你下载安装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芯片,最新版的PACK里面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找到了,你下载安装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谢谢你,我的芯片支持包是最新的,只是我有个驱动路径错了,导致了这个debug里面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最新版的PACK里面才有。

大神,请教一下,nuc126怎么重新定向printf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请教一下,nuc126怎么重新定向printf吗?

重定向那个问题,应该在串口相关的头文件里面,可以打开那个头文件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请教一下,nuc126怎么重新定向printf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1022-1-1.html
参考这个。

网友C:
更新了最新版的,应该可以用了吧

网友D:
没研究过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跟其他单片机方法一样。

网友E:
如果用最新的芯片最好每次换芯片都更新pack

网友F:
貌似我的也该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