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救,STM8L052驱动LCD,颜色暗淡且闪烁

楼主(2017-11-08):
反复调整了RTC时钟,对比度等参数均不理想,用的1/8 Duty, 1/4 Bias 3.3V屏,哪位过来人帮忙看看?谢谢!  以下是初始化参数: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LCD, ENABLE);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I, CLK_RTCCLKDiv_1);
  /* Initialize the LCD */
  LCD_Init(LCD_Prescaler_4, LCD_Divider_31, LCD_Duty_1_8,
           LCD_Bias_1_4,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
  // total 19 segments [seg00:seg18]
  /* Mask register*/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0,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1,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2, 0x07);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3, 0x00);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4, 0x00);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5, 0x00);
  LCD_ContrastConfig(LCD_Contrast_Level_7);
// LCD_DeadTimeConfig(LCD_DeadTime_1);
  LCD_PulseOnDurationConfig(LCD_PulseOnDuration_0);
  //LCD_HighDriveCmd(ENABLE);
  LCD_Cmd(ENABLE); /*!< Enable LCD peripheral */

网友A:
VLCD的电压接的

楼主:
用了内部参考电压,测量有3.5V

网友B:
准备使用STM8L的液晶外设,对此还不了解,先观望楼主问题解决方法,期待楼主问题早日解决,学习经验。

网友C:
是不是用了8 COM段,ST的8 COM有问题,支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用了8 COM段,ST的8 COM有问题,支持不了

是的,为何支持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为何支持不好?

硬件设计的缺陷,8 COM就是驱动不起来,就是你那个现象,我也是这样,折腾 很久,最好找到ST官方,说硬件确实驱动不起来, 4 COM没事,最后放弃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设计的缺陷,8 COM就是驱动不起来,就是你那个现象,我也是这样,折腾 很久,最好找到ST官方,说硬件 ...

我看到有些厂家驱动的好好的啊?DFSTN的屏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些厂家驱动的好好的啊?DFSTN的屏幕

不管用的,我当时问了液晶厂家,没啥好办法,你还是趁早改,这是我的建议

楼主:
那我取消4个COM,测试半屏应该能正常显示了吧?我测试发现如果降低刷新频率,显示就明亮了,但是闪的厉害,是不是IO口驱动能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用的,我当时问了液晶厂家,没啥好办法,你还是趁早改,这是我的建议 ...

ST官方开发板也是8个COM的显示屏啊

楼主:
难道没人用过?

网友A:
有用过,用于运动手表里面,8L的LCD确实有个问题,和屏配合有关,当初8L在国网电表的应用确实有遇到过LCD显示余晖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ST官方开发板也是8个COM的显示屏啊

你用自己的板子,驱动一下官方开发板的显示屏,看看有没有问题,就知道原因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过,用于运动手表里面,8L的LCD确实有个问题,和屏配合有关,当初8L在国网电表的应用确实有遇到过LCD显 ...

能具体些嘛?和LCD什么细节有关?我可以改LCD解决,改方案太麻烦了,用4COM的话势必28个SEG不够用了

网友E(2019-06-21):
最后放弃了STM8L052 8 COM LCD的方案,多年以后的现在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显示要淡,但是别人的HTN屏又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