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高速差分问题

楼主(2017-11-08):
高速差分信号走线时,等长、等间距、不过孔,这几个因素优先级别啊,是不是首先等长和尽量不过孔,其次等间距?我就遇到了差分走到引脚处没办法等间距了,我就只有差分走线转成两根单端走线,阻抗也只有按照单端50欧姆计算,然后走线。这样子能行得通么?

网友A:
肯定会有点影响, 等长是首先的. 看到电脑主板很多的蛇形走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