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CE固件问题

楼主(2017-11-08):
用keil C51仿真时,会出现如下提示,要求倒退固件,然后用ICP软件烧录时,又要更新固件,都是从官网下载的最新驱动,这是闹得哪一出啊?!

固件倒退提示

固件倒退提示

网友A:
你可以拒绝更新啊,不一定非要更新。

网友A:
这个提示是当前固件跟芯片里的不匹配,建议你后退固件,后退完了,你说链接后,建议你升级,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不升级。

网友B:
早就吐槽了,M0、M4的keil驱动更新到最新版本,51的keil驱动还一直不更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早就吐槽了,M0、M4的keil驱动更新到最新版本,51的keil驱动还一直不更新

哈哈,这个能用就行啊,不过对于强迫症患者就难过了。

网友D(2017-12-14):
问题是   icp脱机不用最新的固件配合最新的上位机软件好像有问题.................
但是keil用新的固件又老是要出现一个提示............
现在用两个调试器,一个新的,一个老的......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