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25mAh的锂电池内阻正常应该什么范围?

楼主(2017-11-08):
最近做项目,从市面上拿到几个软包锂电池的样品。提供的Spec上提到,这种25mAh的电池,内阻指标是小于750mΩ,请问这个指标是否正常,还是偏大?
这种容量的软包锂电池,合理的内阻范围应该多少?
谢谢

网友A:
多找几家供应商比较不就知道目前的主流技术能力了吗

网友B:
没有合理不合理的说法,只看满足不满足使用。
有特殊的内阻指标,可以和供货厂家沟通订制,内阻和生产工艺、材料等有关系。
另外,和普通的18650或者手机电池比,这个750mΩ确实是比较大的。。。

网友C:
25mAh的电池,1C放电,在内阻750mΩ上产生的压降为18.75mV,看看是不是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D:
不同厂家的不同,低内阻的价格会贵很多。从需求的角度出发吧,满足应用就好,不必追求过高的、毫无必要的指标。

楼主:
其实这么小的软包电池,内阻大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充电的时候会出现一直充不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