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单片机,性价比超级高

楼主(2017-11-08):
  LS53C功能特性

n CPU
l 新型CPU体系结构,原创发明
l 3核并发/3线程并发,另2/线程可执行程序,可负责响应中断,可模拟生成2PWM,可模拟生成一个全双工串口,等等
l 8051指令
n ROM
l 32K Bytes Flash
l 3重代码加密
n RAM
l 256 Bytes IRAM
l 2K Bytes XRAM
n 时钟
l 内部30MHz RC
l 内部40KHz RC
l 可多级分频
l 可任意开启关闭各时钟
n 复位
l 上电复位POR
l 看门狗复位WDT
n I/O
l 18个数模复用双向I/O
l 可配置上/下拉电阻
l 可配置强/弱拉电阻
l 部分功能可配置到任意管脚
n 中断
l 13个中断源
l 3级优先级
n 定时器/计算器
l TIM16位计算器,8位分频,1PWM代捕获功能,注:另2核可模拟生成2PWM
l MTIM:相当于48位计算器,8位分频
n 电机驱动
l 步进电机:
l 有感直流无刷电机:霍尔/反电动势,生成6PWM,代紧急制动控制,代ADC高低阈值监控制动,代TIMER监控制动
l 无感直流无刷电机:生成空间矢量的6PWM,代紧急制动控制,代ADC高低阈值监控制动,代TIMER监控制动
n 通讯模块
l 1USART,注:另2核可模拟生成一个全双工UART
l 1SPI
l 1IIC,支持7/10位地址模式
n ADC
l 8路,12位精度,2M转换速率
l 支持单路与多路模式,支持单次与连续方式
n 低功耗
l 空闲1模式
l 空闲2模式
l 掉电模式
n 工作条件
l 宽电压:1.8V~5.5V
l 温度范围:-40C~+85C
n DEBUG
l 支持KEIL提供的在线Debug功能uVision IDE
l 无需专门设备,使用方便,且任意一颗芯片均可进行DEBUG调试
n 防盗功能IIDUID
l 内部IID,厂家根据客户要求生成并植入芯片
l 客户UID,生成IID时同时生成,用户在编程时写入指定SFR
l LS53C在执行时主动随机的对两者进行检测,不符时芯片复位死机
n 封装类型
l SOP20
l TSSOP20
l SOP8

网友A:
没价格,看不出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价格,看不出性价比

1.0

网友B:
能低于0.3RMB的吗。没有的话,别说超高性比

网友C:
是啊, 51 的内核, 我觉得性能应该不可能太上得去了, 如果价格优势, 或许还能说道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啊, 51 的内核, 我觉得性能应该不可能太上得去了, 如果价格优势, 或许还能说道一下 ...

新型CPU体系结构,原创发明,只是指令和51一样很,怎么感觉这么冲突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新型CPU体系结构,原创发明,只是指令和51一样很,怎么感觉这么冲突呀

指令系统, 就反映了处理能力的. 直接决定了处理器性能. (如果没有超标量技术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低于0.3RMB的吗。没有的话,别说超高性比

32kFLASH ,做不了那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 51 的内核, 我觉得性能应该不可能太上得去了, 如果价格优势, 或许还能说道一下 ...

价格还是有优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型CPU体系结构,原创发明,只是指令和51一样很,怎么感觉这么冲突呀

三核结构,对于51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应用上没区别,因为用了51的指令

网友E:
ssop20  的零售多少钱??  下载需要专门的下载器/仿真器吗?   可否把pdf 传上来

网友F(2022-02-22):
不错哦北京杰地亚 http://www.jwdg.com.cn/index.html

网友G:
主频太低,XRAM太少,,,这2个是低价MCU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