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推荐一款国产单片机,低成本,高性能,可用于小家电

楼主(2017-11-08):
  LS53C功能特性

CPU
新型CPU体系结构,原创发明
3核并发/3线程并发,另2核/线程可执行程序,可负责响应中断,可模拟生成2路PWM,可模拟生成一个全双工串口,等等
8051指令
ROM
32K Bytes Flash
3重代码加密
RAM
256 Bytes IRAM
2K Bytes XRAM
时钟
内部30MHz RC
内部40KHz RC
可多级分频
可任意开启关闭各时钟
复位
上电复位POR
看门狗复位WDT
I/O
18个数模复用双向I/O口
可配置上/下拉电阻
可配置强/弱拉电阻
部分功能可配置到任意管脚
中断
13个中断源
3级优先级
定时器/计算器
TIM:16位计算器,8位分频,1路PWM代捕获功能,注:另2核可模拟生成2路PWM
MTIM:相当于4个8位计算器,8位分频
电机驱动
步进电机:
有感直流无刷电机:霍尔/反电动势,生成6路PWM,代紧急制动控制,代ADC高低阈值监控制动,代TIMER监控制动
无感直流无刷电机:生成空间矢量的6路PWM,代紧急制动控制,代ADC高低阈值监控制动,代TIMER监控制动
通讯模块
1个USART,注:另2核可模拟生成一个全双工UART
1个SPI
1个IIC,支持7位/10位地址模式
ADC
8路,12位精度,2M转换速率
支持单路与多路模式,支持单次与连续方式
低功耗
空闲1模式
空闲2模式
掉电模式
工作条件
宽电压:1.8V~5.5V
温度范围:-40C~+85C
DEBUG
支持KEIL提供的在线Debug功能uVision IDE
无需专门设备,使用方便,且任意一颗芯片均可进行DEBUG调试
防盗功能IID和UID
内部IID,厂家根据客户要求生成并植入芯片
客户UID,生成IID时同时生成,用户在编程时写入指定SFR
LS53C在执行时主动随机的对两者进行检测,不符时芯片复位死机
封装类型
SOP20
TSSOP20
SOP8

网友A:
上资料,供货周期,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资料,供货周期,价格。

推荐HC32F150系列
ARM CORTEX-M0+ 32位48M,8krom,128kflash,2.7v-5.5v电压,
提供强大的电机专用的PWM控制器(PCA模块)+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用于相电流检测和过流保护。
支持Jlink和KeilC。
联系方式Q875863544

网友B:
推荐HC32F150系列
ARM CORTEX-M0+ 32位48M,8krom,128kflash,2.7v-5.5v电压,
提供强大的电机专用的PWM控制器(PCA模块)+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用于相电流检测和过流保护。
支持Jlink和KeilC。
联系方式Q875863544

网友C:
没有价格懒得加你

网友D:
资料,价格

网友E(2017-12-24):
什么型号,价格

网友F:
STC8系列,全球价格最低的8051单片机,高速度,低功耗,具体看下面报价,加QQ 2593903262免费送样品以及脱机烧写工具,不管能不能用,拿点样品,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