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416与TMS320C6416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11-08):
6416与6416T的几点区别如下总结:

        1)内核电压(Core Power):6416T相对于6416来说核电压从1.2和1.4降到了1.1和1.2V,即对于低频率时钟核电压是1.1V供电,对于高频率时钟核电压是1.2V供电,并且6416T的最高工作时钟达到了1GHz。

        2)设备标识(Device Identification):这个对于应用来说基本没有影响,不必关心。

        3)封装(Package and Pins):二者的封装对于我们使用者来说基本是一样的,无须修改。

        4)PLL/CPU时钟(PLL/CPU Clock):这个需要注意一下,一是外部输入时钟和你需要时钟之间的关系,而是对于CLKMODE[1:0]两个管脚的配置。

        5)系统复位(System Reset):这个一般不用改。

        6)I/O时序(I/O Timing):EMIF口可能有些更改,一般也不需要修改的。

网友A:
是电压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