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I C6000系列DSP的C/C++程序优化技术

楼主(2017-11-08):
基于TI C6000系列DSP的C/C++程序优化技术

摘 要:在现代DSP的开发中,越来越多地采用C/c++作为开发语言,而C/C++程序的优化成为DSP’软件开发的重要环节。在此介绍TI C6000的软件开发流程,重点讨论C6000系列的C/C++程序优化技术,包括优化流程,C/C++代码优化方法,编写线形汇编代码优化方法等。为DSP的C/C++软件开发提供了全面的程序优化技术和方法,对实际系统的开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C6000;程序优化;软件流水;线性汇编

       0 引 言
       目前在DSP平台上编程多使用汇编语言与C语言,为了追求代码的高效,过去一般用汇编语言来编制。DSP程序汇编语言简洁高效,能够直接操作DSP的内部寄存器、存储空间、外设,但可读性、可修改性、可移植性较差;随着DSP应用范围不断延伸,应用的日趋复杂,汇编语言程序在可读性、可修改性、可移植性和可重用性的缺点日益突出,软件需求与软件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引入高级语言(如C语言,C++,Java),可以解决该矛盾。在高级语言中,C语言是一种较为高效的高级语言,在可读性、可移植性等方面优于汇编指令。各个DSP芯片公司都相继推出了相应的C语言编译器。
       但由于DSF结构的特殊性,使得该平台上的C语言编译器无法充分发挥DSP器件的性能优势。同样功能的C语言程序,效率往往只有直接书写的汇编程序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因此有必要根据DSP的特性对C语言编写的程序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l TMS320C6000处理器介绍
       TMS320C6000是TMS320系列产品中的新一代高性能DSP芯片,共分为两大系列。其中定点系列为TMS320C62xx和TMS320C64xx;浮点系列为TMS320C67xx。由于TMS320C6000的开发主要面向数据密集型算法,它有着丰富的内部资源和强大的运算能力,所以被广泛地应用于数字通信和图像处理等领域。
       C6000系列CPU中的8个功能单元可以并行操作,并且其中两个功能单元为硬件乘法运算单元,大大地提高了乘法速度。DSP采用具有独立程序总线和数据总线的哈佛总线结构,仅片内程序总线宽度就可达到256位,即每周期可并行执行8条32位指令;片内两套数据总线的宽度分别为32位;此外,DSP还有一套32位DMA专用总线用于传输。灵活的总线结构使得数据瓶颈对系统性能的限制大大缓解。C6000的通用寄存器组能支持32位和40位定点数据操作,另外C67xx和C64xx还分别支持64位双精度数据和64位双字定点数据操作。除了多功能单元外,流水技术是提高DSP程序执行效率的另一主要手段。由于TMS320C6000的特殊结构,功能单元同时执行的各种操作可由VLlW长指令分配模块来同步执行,使8条并行指令同时通过流水线的每个节拍,极大地提高了机器的吞吐量。

       2 C6000软件开发流程
       图1为C6000的软件开发流程图。图中阴影部分是开发C代码的常规流程,其他部分用于辅助和加速开发讨程.

       C/C++源文件首先经过C/C++编译器(C/C++cornpiler)转换为C6000汇编源代码。编译器、优化器(optimizer)和交叠工具是C/C++编译器的组成部分。编译器使用户能一步完成编译、汇编和连接;优化器调整合修改代码以提高C程序的效率;交叠工具把C/C++语句和对应的汇编语句交叠列出。
汇编源代码再经过汇编器(Assembier)翻译为机器语言目标文件。机器语言是基于通用目标文件格式(Common Object File Format,COFF)的。
       连接器(Linker)连接目标文件,生成一个可执行文件。它要完成地址的重分配(Relocation)和解析外部引用(Resolve External References)。
       得到可执行文件之后就可以进行调试。可用软件仿真器(Simulator)在PC机上对指令和运行时间进行精确仿真;用XDS硬件仿真器(Emulator)在目标板上进行调试。
       调试通过后即可下载到目标板进行独立运行。

       3 程序优化流程及方法
       3.1 程序优化阶段
       由于DSP应用的复杂度,在用C语言进行DSP软件开发时,一般先在基于通用微处理器的PC机或工作站上对算法进行仿真,仿真通过后再将C程序移植到DSP平台中。
       所以,DSP的软件开发与优化流程主要分为3个阶段:C代码开发阶段;C代码优化阶段;手工汇编代码重编写阶段。如图2所示。

       在图2中,第一阶段:没有C6000知识的用户能开发自己的C代码,然后使用CCS中的代码剖析工具,确定C代码中可能存在的低效率段,为进一步代码优化做好准备。第二阶段:C代码优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利用intrinsics函数以及编译器编译选项来提高代码的性能。优化后利用软件模拟器检查代码的效率,如仍不能达到期望的效率,则进入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写线性汇编优化。在这个阶段中,用户把最耗费时间的代码抽取出来,重新用线性汇编写,然后使用汇编优化器优化这些代码。在第一次写线性汇编时,可以不考虑流水线和寄存器分配。然后,提高线性汇编代码性能,往代码中添加更多的细节,如分配寄存器等。由于这一阶段所需的时间要比第二阶段多,所以整个代码的优化尽量放在第二阶段来完成,而少使用线性汇编代码优化。
       3.2 C/C++代码优化方法
       为了使C/C++代码获得最好的性能,可以使用编译选项、软件流水、内联函数和循环展开等方法来对代码进行优化,以提高代码执行速度,并减小代码尺寸。
       3.2.1 编译器选项优化
       C/C++编译器可以对代码进行不同级别的优化。高级优化由专门的优化器完成,低级的和目标DSP有关的优化由代码生成器完成。图3为编译器、优化器和代码生成器的执行图。

       当优化器被激活时,将完成图3所示的过程。C/C++语言源代码首先通过一个完成预处理的解析器(Parser),生成一个中间文件(.if)作为优化器(Optimi-zer)的输入。优化器生成一个优化文件(.opt),这个文件作为完成进一步优化的代码生成器(Code Genera-tor)的输入,最终生成汇编文件(.asm)。
       最简单执行优化的方法是采用cl6x编译程序,在命令行设置一On选项即可。n是优化的级别(n为0,1,2,3),它控制优化的类型和程度。
       3.2.2 软件流水优化
       软件流水是编排循环指令,使循环的多次迭代并行执行的技术。使用一02和一03选项编译C/C++程序时,编译器就从程序中收集信息,尝试对程序循环做软件流水。
       图4显示一个软件流水循环。图4中A,B,C,D和E表示1次迭代中的各条指令;A1,A2,A3,A4和A5表示一条指令执行的各阶段。循环中,一个周期最多可并行执行5条指令,即图中阴影部分所示的循环核(Loop Kernel)部分。循环核前面的部分称为流水循环填充(Pipelined Loop Prolog),循环核后面部分称为循环排空(Pipelined Loop Epilog)。

       3.2.3 内联函数优化
       通过下面的方法改进C语言程序,可使编译出的代码性能显著提高:
       (1)使用intrinsics(内联函数)替代复杂的C/C++代码;
       (2)使用字(Word)访问存放在32位寄存器的高16位和低16位字段的数据;
       (3)使用双字访问存放在64位寄存器的32位数据(仅指C64xx/C67XX)。
       C6000编译器提供了许多内联函数,它们直接对应着C62X/C64X/C67X指令可快速优化C代码。这些内联函数不易用C/C++语言实现其功能。内联函数用前下划线“_”特别标示,其使用方法与调用函数一样。例如C语言的饱和加法只能写为需要多周期的函数:

这段复杂的代码可以用_sadd()内联函数实现,它是一个单周期的C6x指令。
       result=_sadd(a,b);
       要提高C6000数据处理率,应使一条Load/Store指令能访问多个数据。C6000有与内联函数相关的指令,例如_add2(),_mpyhl(),_mpylh()等,这些操作数以16位数据形式存储在32位寄存器的高位部分和低位部分。当程序需要对一连串短型数据进行操作时,可使用字1次访问2个短型数据,然后使用C6000相应指令来处理数据。相似的在C64x或C67x中,有时需要执行64位的LDDW来访问两个32位数据,4个16位数据,甚至8个8位数据。
       3.2.4 循环展开
       循环展开是改进性能的另一种,即把小循环的迭代展开,以让循环的每次迭代出现在代码中。这种方法可增加并行执行的指令数。当每次迭代操作没有充分利用C6000结构的所有资源时,可使用循环展开提高性能。
       有3种使循环展开的方法:
       (1)编译器自动执行循环展开;
       (2)在程序中使用UNROLL伪指令建议编译器做循环展开;
       (3)用户自己在C/C++代码中展开。
       3.3 汇编优化
       在对C/C++代码使用了所有的C/C++优化手段之后,如果仍然不满意代码的性能,就可以写线性汇编程序,然后用汇编优化器进行优化,生成高性能的代码。
       3.3.1 写线性汇编
       使用C6000的剖析工具(Profiling Tools)可以找到代码中最耗费时间的部分,就是这部分需要用线性汇编重写。线性汇编代码与汇编源代码相似,但是,线性汇编代码中没有指令延迟和寄存器使用信息。这样做的目的是由汇编优化器来为自己设定这些信息。
       写线性汇编代码时,需要知道:汇编优化器伪指令、影响汇编优化器行为的选项、TMS320C6000指令、线性汇编源语句语法、指定寄存器或寄存器组、指定功能单元、源代码注释等。
       3.3.2 汇编优化器优化
       汇编优化器的任务主要有:
       (1)编排指令,最大限度的利用C6000的并行能力;
       (2)确保指令满足C6000的延迟要求(Latency Requirements);
       (3)为源代码分配寄存器。

       4 结 语
       C6000系列的DSP C/c++代码优化比传统的代码优化要方便的多,但要真正发挥其芯片的工作效率还是需要一定的经验和技巧。这不仅要求开发人员熟悉其硬件体系,还要求对编译器的编译原理有一定的理解。另外,在C语言层面上要达到DSP芯片的峰值即8条指令并行是很难的,大多情况下都只能达到6.7条指令并行。在实际开发中,若优化结果已达到6,7条指令并行却还离实时的要求相差很远,再花大量的人力去力求达到8条指令并行是不经济的,此时应该考虑其他的技术改进或策略上的调整以求达到目的。

网友A(2018-12-06):
c#,c++,Java,Python选择哪个好?

我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目前大一学校开设课程是 C 语言编程。但是老师说 C 语言是面向过程的,如今 Java、Python 都是面向对象的,让我们 C 语言不用学得太好,担心我们以后学 Java 或者 Python 换不过思维。并且 C 语言是用在 XX 领域比较多,而我们又缺乏电路模拟知识,以后我们工作用 C 语言的可能性太小了(这句话记不太清楚了,但大意这样)。

让我们现在学 C 语言的同时从 C++、C#、Python、Java 中挑一个来学。

请问老师这样说我们转不过思维是否有道理?我选择哪门语言又应该怎么判断?

网友A:
Java 的开发效率究竟比 C++ 高在哪里?

人们的惯常认识是"C++的运行效率高而Java的开发效率高(相对而言)"。但在某些场景下Java的性能已经不输C++,有的即使落后但是差距也不大。而现代C++有了更多方便的语法和工具,开发效率也有了提高。

那么请问在开发效率上Java比C++高在哪些地方呢?

网友B:
怎么优化的?

网友C:
C语言和汇编语言集合的。

网友D:
许多算法都是非常复杂

网友E:
C6x DSP板并不支持浮点运算

网友F:
选择合适的算法和数据结构

网友G:
使用C语言编译器进行软件开发

网友H:
程序汇编级优化

网友I:
目前比较流行的大多数DSF,都支持程序并行和软件流水

网友J:
需要用函数指针来优化

网友K:
许多算法直接用汇编代码编写

网友G:
复杂的可以汇编程序的。

网友B:
减少计算量吗?

网友F:
选择一种合适的数据结构很重要,

网友C:
优化确实很重要。

网友E:
原始程序代码是浮点运算的格式,所以必须改成定点运算

网友D:
直接用汇编代码编写

网友K:
在算法系统集成时Memory的管理对于提高整个系统的优化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J:
其他的一些方式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I:
算法太复杂了。

网友H:
汇编编程是dsp工程师的一张名片。

网友A(2019-01-22):
erp系统可以在具有固定ip的拥有多层服务器的局域网中使用吗?

网友L:
优化算法好的话,可以节省不少代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