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678->SRIO和Virtex6->FPGA

楼主(2017-11-08):
C6678->SRIO和Virtex6->FPGA

设计的板子到了SRIO调试阶段了,在板子上,一片V6和两片6678通过4XSRIO互联,中间没有Switch,总算搞定了相互之间的通信。
        硬件平台是EVM板,更多的只能用于loopback测试,但是可以在其基础上修改。
        1.初始化DSP的SRIO,主要是对SerDes进行配置,然后是Lane和Speed的配置,最后需要等待FPGA的LinK建立,我们在建立时候碰到一点困难,每次建立并不都是4X,一直没有找到问题,我们使用了一个别的办法来保证link为4X。
        2.数据发送,DSP上提供的数据发送方法主要有两种,DirectIO和Message,主要区别为DirectIO需要TX和RX双方知道地址映射关系,而Message是通过Message中mail信息得到数据需要保存的地址,我们使用的为DirectIO方法,6678上提供了8组LSU来进行DirectIO数据发送,每个LSU有6个寄存器,当5th寄存器写完后,数据会发送出去,第6个寄存器主要用于检测当前的LSU状态。LSU还有16(32)个影子寄存器
        3.SWRITE/NWRITE/NREAD:对DSP来说,初始化完SRIO后,FPGA便可以通过SRIO来发送数据,但是要注意,Designer并不知道什么时候FPGA会发送数据,所以通常会先发送一个DoorBell信息来告知DSP,FPGA要发送数据了,DoorBell可以触发中断,对于NREAD来说,FPGA发送这个命令后,DSP会自动的将请求的数据发送出去,Designer也并不知道数据发送出去,这些都需要DoorBell来支持。

网友A:
自己设计的原理图,2片DSP6678,分别是DSP-A和DSP-B;通过CPS1848(RAPID IO SWITCH)连接,每个DSP 4路SRIO LANE都连上了(初步跑在X4模

式),,FPGA控制DSP和CPS上电、复位。FPGA也和CPS1848连接了。

软件例程是官网提供的.:目录是\K1_STK_v1.1\K1_STK_v1.1\SRIO 程序是SRIO_Test.c 和 SRIO_2DSP_Test.c

现测试FPGA和DSP之间的通信。通过修改例程,DSP给FPGA发送NWRITE已经成功。

现在问题是,FPGA给DSP发送SRIO数据包,FPGA能显示端口配置正确,FPGA发送数据后,在DSP的内存0X80000000里面没有任何数据?这是为什么啊?

DSP也是通过CPS发过去的,FPGA通过CPS就不行吗?FPGA是用的IP核,自己组数据包,在组包的过程中,SRIO有没有数据大小端的要求?还有,操作的DSP内存地址有没有问题,能不能往这个地址写?多谢,非常着急,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的原理图,2片DSP6678,分别是DSP-A和DSP-B;通过CPS1848(RAPID IO SWITCH)连接,每个DSP 4路SRIO ...

这个具体没调过      FPGA这边的IP和需要好好调一下
再看一下switch有没有 配置好
你用的xilinx的FPGA吗      我觉得只要MGT能收到 就应该FPGA这边硬件也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的原理图,2片DSP6678,分别是DSP-A和DSP-B;通过CPS1848(RAPID IO SWITCH)连接,每个DSP 4路SRIO ...

能不能详细交流一下     我接下来想设计一款DSP+FPGA的板子
主要用于学习   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

网友C(2018-11-12):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的原理图,2片DSP6678,分别是DSP-A和DSP-B;通过CPS1848(RAPID IO SWITCH)连接,每个DSP 4路SRIO ...

你好,我在调试CPS1848,但是初始化没有成功,你能讲解一下CPS1848的初始化流程么?
我现在测试是通过FPGA的SRIO与CPS1848相连,想配置1848的端口路由自环测试,但是根据1848的用户手册通过IIC接口配置寄存器后,在FPGA这端看,链路都没有连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