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的导通电阻问题

楼主(2017-11-08):
如图中导通电阻和Vgs曲线图所示:当Vgs=1.2v的时候,导通电阻Ron=600mΩ,但是我想知道,当Vgs=0.55v或者0.44v时(如图中所示,当Vgs=0.55时,可以导通。另外,由于条件限制,Vgs要取0.55v),导通电阻大概为多少呢?请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厂家就没让你工作在0.55V,人家直接都不在规格书里标示;
可能是在这个电压以下,导通电阻离散性太大了,没有实用性。

网友A:
按你发的图的数据算,电压0.55V时,导通电阻约2.2k

网友B:
说明书里可没承诺你0.55V可以导通,
那里面写着最大是0.86V保证可以导通,0.86V时导通电阻3.44K,0.55时可能根本不能导通。
不知道你什么条件非要限制这个Vgs,实在不行,可以考虑用锗管,0.3V就可以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里可没承诺你0.55V可以导通,
那里面写着最大是0.86V保证可以导通,0.86V时导通电阻3.44K,0.55时可 ...

分析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里可没承诺你0.55V可以导通,
那里面写着最大是0.86V保证可以导通,0.86V时导通电阻3.44K,0.55时可 ...

能不能推荐一个0.3V导通得管子,这位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里可没承诺你0.55V可以导通,
那里面写着最大是0.86V保证可以导通,0.86V时导通电阻3.44K,0.55时可 ...

作为开关管,VGS能不能取0.55V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作为开关管,VGS能不能取0.55V呢??求大神指导。

明确告诉你,不能,
从手册上看,推荐最小VGS为1.8V

网友B:
另外,从你问的问题分析,你的问题还远远不止这里,其他地方还有很多问题。也许整个设计的思路就是错的,导致你一直在钻羊角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确告诉你,不能,
从手册上看,推荐最小VGS为1.8V

好的,谢谢指导,我再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