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被个FLAHS搞晕了

楼主(2017-11-08):
楼主已经明白了NOR 和 NAND Flash的区别,但是有好多Flash并没有别区分为NOR 或者 NAND
datasheet里也没有说明,
那么是不是该归类为普通Flash或者通用Flash呢?
谢谢

网友A:
虽然不是绝对,但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SPI接口的是NOR。
容量大于128的是NAND。
擦写次数大于10000次的是NOR。
擦写次数小于1000次的是NAND。

一般数据手册上都能看出来,不存在无法辨别的问题吧。

网友B:
楼主是还在纠结于概念的小白,加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是绝对,但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SPI接口的是NOR。
容量大于128的是NAND。

你说的完全不对。
首先容量大于128就是NAND了?
24C01容量还1024bit呢。它也不是NAND啊。
倒底是128bit还是128Byte还是128KB还是128MB还是128GB啊?差了几十亿倍呢。小学老师都说过,说数据一定要带单位。
第二擦写次数大于10000的是NOR?说错了吧?很多NOR擦写次数只有1000次。
很多SLC的NAND擦写次数可以到100000次。而TLC擦写次数1000次。
其实你最重要的区别没说。
NOR是可以按地址访问的,可以片内执行程序,而NAND只能按扇区访问。
另外,NAND都有校验和坏块管理,NOR不用。
NAND一般容量很大,NOR容量不大。
NAND擦写速度快,NOR擦写速度慢。NOR适合不经常修改的数据。
在小容量时,NOR有成本优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是绝对,但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SPI接口的是NOR。
容量大于128的是NAND。

另外,SD卡和TF卡都可以用SPI接口驱动,它也不是NOR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完全不对。
首先容量大于128就是NAND了?
24C01容量还1024bit呢。它也不是NAND啊。

大神  NOR擦写速度慢,还是NOR擦除速度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  NOR擦写速度慢,还是NOR擦除速度慢?

你的问题没看懂,还是没看懂?
NOR擦写速度慢,NAND擦写速度快。

网友D:
看器件手册中读写功能的描述,NOR是可以按地址随机访问的,指哪里读哪里;NAND则只能按扇区或块访问,指哪块都哪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完全不对。
首先容量大于128就是NAND了?
24C01容量还1024bit呢。它也不是NAND啊。

最大寿命\平均寿命\最低寿命 不可以比.
nor的要去比nand的寿命要高的多.
SPI的意思是那个系列的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