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ano112单片机 LDROM 问题

楼主(2017-11-08):
新唐nano112单片机 LDROM  可不可以作为 存储数据 使用?有那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A:
可以啊,只要你开辟好空间位置,不要覆盖到程序存储区。

网友A:
比如你可以从后面开辟空间用于数据存储。

网友B:
LDROM是用来装载ISP固件或者说是BOOTLOADER固件的,APROM是用来装载用户的代码文件的。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的,LDROM------LOAD ROM;APROM----APPLICATION ROM

网友C:
可以存的,注意事项就是这个位置也是存程序的,你当然不能写入到有程序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