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系统] 探讨行车加热的可行性

楼主(2017-11-08):
磷酸铁锂电池的低温特性差强人意,电压和容量衰减快。一般在我国靠北的地方(冬天室外温度可达零下2、30度)充电前都会启动加热功能使电池达到合适的温度再开始充电。现在假设电池系统的加热方式为:利用电池系统的高压通过加热继电器控制PTC材质的PI加热膜进行加热。那么在行车过程中,可不可以为电池组进行加热呢。行车过程中加热万一加热线束断裂怎么办(搭到电池系统其他部位导致绝缘故障),加热继电器粘连怎么办(一直加热引发热失控) 现在有一种思路是在加热继电器回路上增加一个分流器,通过检验电流大小判断加热继电器是否粘连,这种策略有没有什么风险,有没有什么考虑不周的地方,或者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实现行车加热?
没人回答啊,那我在啰嗦两句,如图为加热负回路示意图。增加了分流器后,如BMS下令断开加热继电器后分流器在一定时间内仍监测到一定的电流,则判断为继电器粘连。同理,BMS命令加热继电器闭合后一定时间内仍分流器仍无法检测到电流,则判断为加热膜短路。

这样,问题似乎是解决了,但是仍然无法避免加热继电器粘连。实际上因为楼主水平有限,并想不i明白加热继电器粘连的原因,如图所示系统,结合加热膜功率和电压,算出加热电流5A左右,加热正回路有20A的保险,继电器选的40A的,在楼主肤浅的认识里,因为想不出大电流的来源,所以认为继电器根本不可能粘连。好了,言归正传,既然加热继电器存在粘连的风险,那是不是有一种方法可以有效阻止这种现象发生呢。楼主从别处淘来一套方法,但自己并不懂得其中奥义,先上图;
如图,在原有基础不变的情况下,在加热正回路增加了灭弧电感线圈并在其两边并联了一个分流器。好,以下分析为个人YY,灭弧电感线圈是什么,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姑且认为是个电感吧,电感是通直流,阻交流的吧,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加热电流可以顺利通过这个灭弧电感线圈;那么当有大电流通过时,我记得根据电感的特性会产生一个反电动势吧,然后这个二极管就顺势导通消耗掉大电流吧,从而保证没有大电流通过加热继电器,进而避免加热继电器粘连。

OK,分析完了,也不知道对不对,大家觉得呢?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我觉得既然是低温下, 电池没有性能, 那应该先加热, 没有加热完成, 电池性能得不到保证, 又怎么能够行车?

网友B:
比较同意正负继电器控制,灭弧电感不懂,一线品牌的继电器  都应该具备灭弧设计,你可咨询哈技术,另外在加热膜 上也可放上PTC测温。